请教射频高手,网分外接了一段电缆结果没办法理解,请指教

楼主(2021-09-12):
最近在测量和调试一个板载的PCB天线 用于2.4G的设备。
网络分析仪用短路,开路,负载 校准器都转准以后。接上如图示的一段电缆,用于连接到PCB上面。

电路如下

测试评率   2.405GHz
1. 接电缆 不接PCB,开路                       测量值是   1.37K-j195

2. L3 焊接 0欧姆电阻                              测量值是    13+j8.06

3. L3 焊接 0欧姆电阻   C4 焊接3pF电容  测量值是     9.73+j42.2

4.  L3 焊接 4.7nH电感                             测量值是    25.7+j67.3

这样测出来的参数量令人很晕菜。和smith圆图上面的运行轨迹完全不同了。是因为我的操作问题还是在技术上我没搞懂,需要怎样补偿才可以。

网友A:
你校准的是啥?!要你这么说,我再接一段一米长的线不也一样么,更不用说你这根线的参数了

网友B:
为什么要校准,校准件好贵好贵不是开玩笑的。开路就不接东西,短路找个破线头的概念是不能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校准的是啥?!要你这么说,我再接一段一米长的线不也一样么,更不用说你这根线的参数了 ...

没接这一段线校准的呀。 那如果要接线测量怎么办呢?

网友A:
楼上没有明白,他校准姑且认为是无瑕的,关键是他这段线是干嘛的?不知道搞懂校验的意义没有,是要这段线也得一起作为仪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校准,校准件好贵好贵不是开玩笑的。开路就不接东西,短路找个破线头的概念是不能存在的 ...

我是 不接那根线用校准件校准好的。校准件是 安捷伦的。

网友:
晕,回上一楼的被你隔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没有明白,他校准姑且认为是无瑕的,关键是他这段线是干嘛的?不知道搞懂校验的意义没有,是要这段线也 ...

接了这样一段线,怎样用校准器校准呀 。校准器是N头的

最主要发现用设备的端口延伸功能,测出来结果也是令人无法理解的。所以才问怎样操作才正确

网友C:
调天线不要看史密斯圆图,看S11,看看谐振点和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天线不要看史密斯圆图,看S11,看看谐振点和带宽

不看 smith图调整没方向呀

网友C:
天线性能不是靠匹配调出来的,天线振子自身要谐振才行。因此:1/不要用校准件'校准,要把开口电缆校准进去。2/不接任何匹配器件,看S11,看谐振点和和带宽,用小刀点点割铜皮,把谐振点调整到所需的频率。看看带宽够不够,不够继续改铜皮,比如加宽,增加和地平面之间的距离。3/谐振之后,看史密斯圆图,调整天线pad上接地点位置,此点是阻抗变换,调整到接近50欧。4/如果此时还有虚部,看看是容性还是感性,再串并电感或电容。5/如果有暗室用暗室测方向图。6/在暗室测灵敏度,因为天线回合主板一起谐振,主板上的数字干扰和主板表层地电流也会影响辐射。尤其是有电池靠近天线的设备

网友:
天线(导线)即负载
低频去学习高频的时候   老师经常提醒这句话

网友:
我也不懂这个,我都看他们用这个接频谱仪测下频点和功率达到指标就好了,网分没注意好像基本少用

网友:
光看功率当然不行, 良好匹配的天线,辐射效率高,无线收发系统,好的天线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线性能不是靠匹配调出来的,天线振子自身要谐振才行。因此:1/不要用校准件'校准,要把开口电缆校准进去 ...

谢谢指点方向。
请问一下 把开口电缆校准进去怎样操作。 现在发现offset以后   延时会影响,相位也会影响 。优先调什么。
我看一些天线调整的文档   先校准好仪器   然后 offset一下就好了。 可是我校准好以后  连了电缆, 按了offset键,一下偏到家都不认识的地方去了。如果要重新调到开路点,可以调延时也可以调相位。 没经验,怎么玩呀。晕呀!

按您的说法是不是先调天线到谐振(是不是调swr最小?)  然后再调阻抗的匹配。

网友C:
c4,L3,不焊就是开路,c4焊50电阻,L3不焊,就是50欧。电缆校准好了,以后就一直用这个电缆,不然调匹配总要校准(不然容性感性都不对)。找谐振点校不校准都没关系,初步主要看驻波(最终要暗室)。匹配就是锦上添花,主要还是天线谐振。天线不谐振也可以调到阻抗图很漂亮,能量辐射不出去都损耗掉了。这个2.4G单频段的天线不用匹配的,调整天线pad就行,也是最好的。只有多频段,带内有平坦度要求,或者成品陶瓷陶瓷天线,才需要稍微匹配一下(不追求阻抗漂亮,50欧不一定是最好的,主要用暗室看场强和灵敏度)

网友:
步骤安照我的1234就行,还有就是地面积要足够大,否则需要在馈线上安装chocker,不然馈线外导体表皮层上会有电流(正常射频电流在外导体的内层),手一碰馈线,谐振点就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c4,L3,不焊就是开路,c4焊50电阻,L3不焊,就是50欧。电缆校准好了,以后就一直用这个电缆,不然调匹配总 ...

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上说的对,看s11到底在哪个位置是不是你想要的频点,一般来说s11有10db起码不会烧东西,至于效率,一般都只有天晓得,反正对于一个无源的东西s11+s21不可能大于1。话说现在搞射频的还能有饭吃吗,仪器便宜了就导致没有了门槛,我总觉得没什么搞头了

网友D:
楼主你得先搞清楚是调匹配还是调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得先搞清楚是调匹配还是调天线。

唉,天线是其他公司高手设计好的。让我调匹配。可我测了发现天线swr并不好。SWR最低点在2.8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