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EDA全离线客户端功能预告

楼主(2021-09-13):
嘉立创EDA 每天全球会有大量项目输出生产文件(超过5000个),这些生产文件用的工程离线版输出只有5%。 大量的企业使用在线的协同作业,效率大幅度提升。

我个人坏了很多块硬盘,以前每次坏硬盘都要死要活的,自从大部分工作切换到了在线协作文档,上个月坏的硬盘,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想起来要去修复它,先立一个FLAG, 在便捷方面与所谓的可控方面,绝大部分人都会向便捷妥协。 当然,嘉立创EDA不是为大部分人提供的,是为所有的人提供的。
为了满足一小部分人的需求,我们组建了团队,折腾好几个月了,就是要提供本地的设计与存储能力,这个研发成本巨大。

预计 10月中下旬,就会提供全离线的软件公测。

全离线软件功能预告

1,全离线也将会允许企业内团队通过共享盘来共享库,即使到了线下,保存在嘉立创EDA中的基因中的协助,我们是能提供多少就提供多少。通过文件拷贝来拷贝去,到时版本是哪个都搞不清

2,数据存储用的是sqlite, 假如有意愿,可以自己刷数据库与公司的物料编号绑定。

3,嘉立创EDA几十万的系统库可以允许用户在线使用,也可以允许下载,到时是数个G的库。

4,工程文件可以 类似AD等桌面软件一样,把文件存储到任意有权限的路径下,搞不好也可以通过共享盘来协助工程研发。

网友:
2,数据存储用的是sqlite, 假如有意愿,可以自己刷数据库与公司的物料编号绑定。

这个功能非常有需要,持续关注中

网友:
支持!

离线版是给企业客户的定心丸。

离线版不会强迫客户“版本必须升级才能使用”,可以可以一直使用旧版本,保护之前的数据永远必回有失真。

企业客户可能为了方便会使用在线版,但没有离线版这个定心丸,我认为很多客户的忠诚度会不高。

网友:
Easyeda越来越强大了。离线软件+任意文件+协同确实非常适合现阶段,未来能做企业线上部署,能部署到企业自己的服务器,那就更好了。

网友:
离线版很有必要,在线版不能保证7x24小时都能使用是个很大的隐患

网友:
这是个好消息,严重支持

网友A:
嘉立创EDA 每天全球会有大量项目输出生产文件(超过5000个),这些生产文件用的工程离线版输出只有5%。 大量的企业使用在线的协同作业,效率大幅度提升。

——也可能是因为你们本地版拉卡,才被逼上在线版。
反正没有本地版我是不敢转你们eda的。

网友B:
找一个平衡的价格,应该是有人愿意为软件埋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平衡的价格,应该是有人愿意为软件埋单的

你连我们论坛10元/月的会员费都不愿意支付,只愿意支付1.5元月。

你希望jlc eda也是1.5元/月?

网友:
嘉立创EDA 每天全球会有大量项目输出生产文件(超过5000个),这些生产文件用的工程离线版输出只有5%。 大量的企业使用在线的协同作业,效率大幅度提升。
--------------------------------
问一下,这5000个文件里面,纯打样薅羊毛的有多少?3个月内有返单小批量的占比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连我们论坛10元/月的会员费都不愿意支付,只愿意支付1.5元月。

你希望jlc eda也是1.5元/月? ...

正如广东人几亿身家,不搞爱马仕一样。而且我只是说有人愿意花这个钱。可能是我也可能是别人。

网友D:
在线存储有时挺好的,我买了坚果云,199/年,平时画图写代码实时传上去,免得哪天运气背,固态硬盘突然挂了。

网友E:
好多基础的功能很长时间也不修正一下,我都提了很多回了,举两个例子:
1 原理图最基本的搜索功能:比如:搜“R0603 10K 基础库”,就是搜不到。关键字唯一性这么高,第一位甚至第一屏就是没有想要的结果。说“可以随便放一个电阻,然后改成10k”,哪能这么随便,既然有,而且如此唯一,为什么不如实找出来。
2 PCB图 选中目标后,(复制或移动),X镜像,Y镜像,却不以参考点为准。也提了几次了。

网友:
在线版(标准版)有时候会变得非常卡,所有的操作比如原理图/PCB页签间切换都要卡1~2秒才有反应,刷新也没用,要重启浏览器才恢复正常。

Chrom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如广东人几亿身家,不搞爱马仕一样。而且我只是说有人愿意花这个钱。可能是我也可能是别人。 ...

不用拿广东人不拘小节为自己的吝啬辩护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好多基础的功能很长时间也不修正一下,我都提了很多回了,举两个例子:
1 原理图最基本的搜索功能:比如: ...

+1

搜索体验实在太糟,给出的关键词已经非常明确,出来的大多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因为你们本地版拉卡,才被逼上在线版。
反正没有本地版我是不敢转你们eda的。

都告诉了一百遍,速度是一模一样的。服务器只做存储,不在运算。 运算能力在客户电脑。
目前专业版的能力以及不再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

搜索体验实在太糟,给出的关键词已经非常明确,出来的大多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 ...

搜索有两个搜索引擎可以切换。 默认用商城的引擎即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搜索有两个搜索引擎可以切换。 默认用商城的引擎即可。

no result
两个都不好使。

就用这个关键字“R0603 10K 基础库”搜一下吧。关键字范围很窄了,但就是找不到那个唯一。

去掉 “基础库”这个关键字,也不好,出来一堆结果,要看半天,才能排除掉:有精度不合适的,有热敏的,有精度太高的.......但就是没有那个唯一的:基础库里面,0603封装,10K电阻。那个姑娘被你们藏得太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no result
两个都不好使。

好像不支持这种搜索,目前基础库 关键词没有加入到搜索表达中。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像不支持这种搜索,目前基础库 关键词没有加入到搜索表达中。

去掉“基础库”也不好使啊。
第一个引擎,
  排第一的是,热敏;
  排第二的竟然是直插的;
  排第三的竟然是一个8脚芯片;
  排第四的是扩展库里的其中一个10K;
  排第五的不但是直插的,还是510K,我要找10K,把510K也列出来;
  .....
  排最后一个,终于轮“基础库”了,但阻值是5.1;
  点“更多”按钮,等几秒,还是一片混乱的结果,510K,910K,110K......真是为我操碎了心,担心我忘了前面,忘了后面....
第二个引擎,
  排第一的是±20%的,点放置,显示“正在设计中,敬请期待”,主要是参数都不对;
  排第二的是5%的,精度没有基础库那个高;
  排第三的精度1%,库存0,它为什么要排第三?;
  ......

但我就想找到那个 “R0603 10K 基础库”好像用这种方式很难。但又一个方法,能一下就定位,就是输入 Cxxxxxx ,唯一的,整个结果就有一个。但这样很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掉“基础库”也不好使啊。
第一个引擎,
  排第一的是,热敏;

这个按贴片类型不支持,EDA的搜索是用的商城的。
关于基础库我这样操作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线存储有时挺好的,我买了坚果云,199/年,平时画图写代码实时传上去,免得哪天运气背,固态硬盘突然挂了 ...

然而你本地还是要存一份副本,以防哪天坚果云挂了

嘉立创eda也是一样,可能99.99%的时间都是用在线版,但也需要在遇到0.01%的时候有个离线版可以应急,毕竟这是个生产工具而不是娱乐工具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按贴片类型不支持,EDA的搜索是用的商城的。
关于基础库我这样操作是可以。

这样找到 “基础库”里面的那个0603 10K电阻了吗?
还有,搜索结果里面的,110K,510K,根本就没用。根本不可能有人想要510K,却打了一个10K,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
精确搜索的目的,还有,如果同名同型号的扩展库里面的封装不对呢?精确得到想要的结果才更准,而不是随便搜一个再改改名字,改改封装,又慢又容易错。

网友:
目前用的kicad, 如果jlceda有离线版,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G:
离线版怎么收费?针对个人用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找到 “基础库”里面的那个0603 10K电阻了吗?
还有,搜索结果里面的,110K,510K,根本就没用。根本 ...

打脸的,还真的没有过滤出来。 看了这个只能等接入嘉立创的搜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离线版怎么收费?针对个人用户

对个人,对公司都是免费。

只有需要我们把整个嘉立创EDA的服务后台部署到企业内网才有收费,这个需要我们工程师帮忙部署。费用也是底板价。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打脸的,还真的没有过滤出来。 看了这个只能等接入嘉立创的搜索了。

还有PCB里面的X镜像,Y镜像,也改进一下吧,把“参考点”的意义也考虑进去吧。
现在,在里面准确画个外框可要比AD多好几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PCB里面的X镜像,Y镜像,也改进一下吧,把“参考点”的意义也考虑进去吧。
现在,在里面准确画个外框 ...

这些专业版都已经支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专业版都已经支持了。

专业版,有点难度:机器老,浏览器既不是google的,也不是火狐。所以,可能导致我,上下Y和左右X镜像没有反应,空格旋转倒是有反应。还有专业版,目前没有导出AD功能,也不太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个人,对公司都是免费。

只有需要我们把整个嘉立创EDA的服务后台部署到企业内网才有收费,这个需要我 ...

也就是个人没法搞定?必须你们工程师出马才行是吗?你们工程师部署是收费,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好多基础的功能很长时间也不修正一下,我都提了很多回了,举两个例子:
1 原理图最基本的搜索功能:比如: ...

你再试试,已经可以搜索基础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你再试试,已经可以搜索基础库了

效率好高啊,不过我搜 “10K R0603 基础库”,在第一页里还是没找到(在第二页的倒数第6行)。
能不能 对关键字做全字搜索,剔除掉那些不符合的条目。甚至对“标题(零件名称)”的搜索放到最最次要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效率好高啊,不过我搜 “10K R0603 基础库”,在第一页里还是没找到(在第二页的倒数第6行)。
能不能 对关 ...

目前在调这个搜索权重。

网友I:
提供这个离线版,感觉是一脸的不情愿 :)

网友:
期待离线版

毕竟和Kicad比,这个更加的本土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提供这个离线版,感觉是一脸的不情愿 :)

的确是这样的:

1。数据上看,肯定使用离线版的只是少数。
2。维护两套系统的难度增加了。

但没有离线版,很多客户就不放心使用在线版。

离线版可以说是一个对客户的承诺:就算将来在线版断网无法提供服务了,大家仍然有离线版。

不要说这是危言耸听,谁知道明天中国的互联网是否仍然继续开放。

就像谁能知道一夜之间补课竟然跟贩毒同罪。

网友:
期待,看看kicad6.0和离线版哪个先来。

网友J:
基于专业版还是标准版?

网友:
不错,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基于专业版还是标准版?

估计离线版是基于标准版。我猜的。以eda官方说法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的确是这样的:

1。数据上看,肯定使用离线版的只是少数。

是的,
EDA这类生产力工具, 天然就有可控的需求.
越是大, 越是重要的项目, 越要首先考虑EDA的可控性.

别说JLCEDA, 就算是腾讯云,阿里云,  重要数据也是要另外保存的.
其实在SaaS方面, 私有云才是正解.

JLCEDA本身做的很好, 非常值得支持.
提个建议:
离线不离线版本, 可以不要花那么大力气, 小组织用不到, 大组织不用.
可以提供私有化的EDA服务器部署, 有需求的公司, 掏钱就是了.

这种实践, IBM/Google/SAP等SaaS服务商, 都已经在做. 很好的解决了云的便利性和数据可控性的问题.
Windows的Bussiness版的升级策略, 也要企业的域管理员来配置,  不能由开发商配置, 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效率好高啊,不过我搜 “10K R0603 基础库”,在第一页里还是没找到(在第二页的倒数第6行)。
能不能 对关 ...

新的搜索索引已经上线,会比之前好很多,可以再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新的搜索索引已经上线,会比之前好很多,可以再试试

确实能在第一屏显示有用的信息了,比以前的搜索有明显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实能在第一屏显示有用的信息了,比以前的搜索有明显改进。

专业版也支持搜索了

网友(2021-12-24):
网络经常掉,离线 版 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