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操作系统进入临界区后,如果发生中断就丢失不管了?

楼主(2021-09-13):
嵌入式操作系统进入临界区后,如果发生中断就丢失不管了吗?比如51单片机运行某个操作系统。
这算是应用操作系统的代价吗?

网友:
退出临界区,打开中断总开关后,之前因为屏蔽没被响应的中断会触发的,不会丢失中断

网友:
一般是挂起请求,待前一个临界区退出后再行中断。
当然如果中断太频繁,后续挂起的请求可能会覆盖掉之前的。

网友:
如果STM32 有中断优先级,高优先级的又会抢占低优先级,进入中断嵌套的状态。
中断嵌套的数量也是有限的

网友:
非电平中断发生后会维持一个中断标志位,在中断开关重新开启后,这个中断会被自动触发,并不会丢失。
电平中断在这种情况下会丢失。
如果是一个中断信号在此次关闭中断过程中多次发生,则只会记录发生一次中断,多余中断信号相当于丢失。不过对于这种情况,即使不关闭中断,如果CPU处理的速度慢于中断产生的速度,一样会丢失

网友:
这跟操作系统没啥关系吧

网友:
和中断的模式相关,1. 边沿触发的中断会锁存住等待处理,2. 电平中断过去就过去了,你都不晓得它来过。

边沿触发虽然会锁存,但如果第二个中断来的时候,第一个中断还没处理则它就会被第二个覆盖了。

中断处理程序无法识别出当前响应的中断是第几个中断。

网友:
中断能排队的深度总是有限的,实际上不能排队也不过是退化到"排队深度=1"的特例。

楼主:
https://blog.csdn.net/w942401053/article/details/100882419
比如51单片机,进临界区是EA=0,出临界区EA=1,应该能响应曾经发声的中断。

https://www.cnblogs.com/zpehome/p/3289296.html
有的说法是禁止中断后,再启用中断,中断就得不到响应。这个禁止中断是禁止单个的中断源中断吗?
#if 0
    Disable_Mac_EXT_Interrupts();//禁止按键中断
     delay_ms(10000);//定时器延时10S,在延时过程中按下按键
     Enable_Mac_EXT_Interrupts();//延时退出时,中断得不到响应
#else
    cpu_sr = CPU_SR_Save();//进入临界段
     for (i=0;i<200;i++){//延时一定时间,在延时过程中按下按键
        for (j=0;j<50000;j++);
    }
    CPU_SR_Restore(cpu_sr);//延时退出时,中断得到响应
#endif

网友A:
想象一下你和女邻居在家,
然后进入了临界区,
这时候女邻居的老公来敲门,
你会退出临界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blog.csdn.net/w942401053/article/details/100882419
比如51单片机,进临界区是EA=0,出临界区EA=1 ...

下面的 CPU_SR_Save();,跟 EA = 0 是类似的。
这些是总中断的开关,关了的话,就不会响应。

而中断发生时,一般来说,都是会被记住的,也就是会有 pending 标志(中断状态标志),这个标志不被清零的话,会一直向 CPU 内核触发中断的。
触发到 CPU 内核之间的路上,有一些开关,EA 之类的就是最终的总开关。

而你把按键中断关闭的话,按键中断的 pending 标志,就不会被置位,因此不会有中断触发。

网友:
重复触发几次时,还是会丢

网友:
操作系统进入临界区,可以只关闭某个优先级及以下中断,不归操作系统管理的高优先级中断还可以响应。而被屏蔽的优先级中断,可以在退出临界区后被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象一下你和女邻居在家,
然后进入了临界区,
这时候女邻居的老公来敲门,

那个估计会产生hardfa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