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电源模块工作不稳定,用短接线短接后就稳定了,啥情况?

楼主(2021-09-13):
导线短接输入输出的地,工作在非隔离状态就OK了,但是现场又必须隔离使用,不知道啥问题? 大伙帮忙分析 分析。

网友:
没有输入电容吗

网友:
工作不稳定,稍微描述一下现象或许有人可以给点意见,

网友:
模块规格书应该有推荐电路

网友:
把短接线换成并联的电阻和电容。
拿示波器看看,比如,夹子夹到初级的地,看次级的地在跳舞。

网友:
前面全桥是做防反接的吧,但是全桥后要加储能电容。测试一下稳定的负载,可能能正常,一旦负载变化,前面没有储能,会导致电源不稳定。

网友:
同问:有没有输入输出电容,电容的容量是多少?

楼主:
不是处螚电容问题,还是接地 隔离问题,功耗很小,不需要大电容储能 。。我这是一个电容触摸电路,接地影响触摸可靠性,很明显,短接 触摸很正常,一断开接线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处螚电容问题,还是接地 隔离问题,功耗很小,不需要大电容储能 。。我这是一个电容触摸电路,接地影响 ...

触摸本身就有对地电容的要求  你隔离模块后 会造成电容不够   并联一个Y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本身就有对地电容的要求  你隔离模块后 会造成电容不够   并联一个Y电容试试 ...

是的   就是触摸电容的问题,,并一个1nf/400V在两个地之间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就是触摸电容的问题,,并一个1nf/400V在两个地之间就好了。

那你为什么要隔离???

楼主:
现场情况需要呀

网友B:
这类隔离模块有最低负载电流要求的,后面负载太小的情况下,工作会不稳定,建议你看规格书要求然后加一个假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隔离模块有最低负载电流要求的,后面负载太小的情况下,工作会不稳定,建议你看规格书要求然后加一个假 ...

不是负载大小问题 ,,就是接地问题。负载是没问题的,就是触摸部分有问题,其他单元电路都OK

网友:
Y电容都不允许加? 那为什么要用触摸方案? 调整触摸灵敏度到最高吧  不然很难办。

网友:
是有个触摸按键么?

网友:
加一个隔离的两侧加2个Y电容,再看看纹波。以前遇到过输出纹波很大,加了Y电容就好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