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MEGA88小板怎么会跑飞呢?

楼主(2021-09-13):
做了个小系统,MODBUS的主机分机,分机单片机用的是MEGA88,练了个IIC总线的探头,现在问题是分机开上一段时间(从几个小时到一两天不等)就跑飞了,表现为主机接收不到MODBUS响应,将分机断电重启就好了,AVR很稳定呀,大家伙帮看看如何处理,调试时不想养狗,产品时可以养狗

MEGA88用了1uF独石电容和10K电阻飞线做的复位电路,似乎没效果,        时钟实际为8MHz

网友:
兄弟,电源和地线好歹要搞大一些,滤波电源靠近IC

网友A:
这布线  这布局  这么随意的么?

网友:
不一定是跑飞了,也可能是程序没处理好。或者加个狗,时不时自杀一下。

网友:
芯片电源管脚处不加个退耦电容吗

网友:
更大的可能性就是自己程序问题。
简单验证就是写一个点跑马灯程序,不要任何中断,

网友:
看这电路板画的风格,更像是程序问题。

网友:
把软件狗打开啊,啊啊啊啊啊啊
实在不行再加一个只硬件够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在 MEGA88上 也曾经遇到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程序代码莫明其妙的自删除了(感觉自己没法用不好),后来改用MEGA8A,可以PIN对PIN替代,程序需小改一下,一切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布线  这布局  这么随意的么?

老兄,我水平有限,能不能贴个图看看你的作品的局部看看?关于布线,以前DCDC时布线不好,输出随输入变化,后来从隔壁商城找了块样板图纸,打样做了个板子,效果很好,从那以后感觉DCDC有点会布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我水平有限,能不能贴个图看看你的作品的局部看看?关于布线,以前DCDC时布线不好,输出随输入变化 ...

我很少做Layout,晚上回家我找两款我画的 发你一下。

网友B:
MEGA88 这么强悍的单片机你都能用到飞。这得多~

这个玩意的就三个坑,
一是串口,需要定时重启。
二是看门狗定时,精度很差。
三是内置1.2VADC通道精度只有0.1V。

没发现其它坑。

网友:
引用 网友B:
MEGA88 这么强悍的单片机你都能用到飞。这得多~

这个玩意的就三个坑,

  用MEGA8A ,串口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