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56芯片使用SWD调试,接线问题

楼主(2021-09-13):
我买了一个Daplink仿真器,准备调试LPC1756的开发板,接了SWIO,SWCLK,GND,VCC,在Keil里边可以现在程序,但是一点调试就报错,又没有大佬指代是啥原因,百度的方法都试过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A:
我也这样用,一点事都没有,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这样用,一点事都没有,一切正常

昨天弄了好久没弄好,最后把MDK换了个高版本的,5.27以上的,然后就能用了,看来有可能是版本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这样用,一点事都没有,一切正常

请问您调试的时候用了printf打印吗,为啥我一加printf函数就报错啊,我想通过打印值来调试,会比较方便,是不是我配置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您调试的时候用了printf打印吗,为啥我一加printf函数就报错啊,我想通过打印值来调试,会比较方便, ...

没有用哦,不过又用printf的话也要重新定义一个接口函数的,将数据从串口输出

int fputc(int ch, FILE *f)

网友:
老实用jlink吧

楼主:
哈哈,你说对了,我昨晚上连夜下单了一个jlink,是不是jlink可以用那个Debug printf viewer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哦,不过又用printf的话也要重新定义一个接口函数的,将数据从串口输出

int fputc(int ch, FILE  ...

是的,我看arm keil官网有教程,但是配置完之后没有效果,放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你说对了,我昨晚上连夜下单了一个jlink,是不是jlink可以用那个Debug printf viewer啊 ...

好像可以,但是我一直用J-SCOPE,想看什么都是直接出来波形,显示效果跟示波器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