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芯片烧录程序的步骤及方法

楼主(2021-09-13):
一、烧录准备

  • 有线静电环
  • 油性笔
  • 计算机
  • 烧录器

二、注意事项

  • 放IC时一定要小心,避免损坏IC和烧录座;
  • IC一定不能装反,拆板的IC一定要先检查引脚上有没有锡短路,否则容易损坏烧录座;
  • 烧录人员必须经过培训才能上岗操作,烧录时一定不能动计算机其它程序;
  • 如不良现象立即反馈管理人员来解决。

三、IC芯片烧录程序的步骤及方法

  • 先连接好烧录器数据线,并将相对应的IC座装入烧录座内;打开计算机和烧录器电源;
  • 运行烧录软件:用鼠标双击图标“GANG-08”,(不同烧录座对应不同的烧录软件);
  • 选择IC牌子:出现程序启动画面后,点击“Device”菜单,调出IC牌子选择表,然后选择要烧录IC相对应的牌子,然后点击“OK”;
  • 选择IC型号:这时出现要烧录的IC所在公司生产的IC型号,选择IC的型号后点击“Run”;这时烧录座如要选择跳线,则按电脑提示跳线,跳好线后点击“OK”,如烧录座没有跳线则直接进入烧录界面;
  • 调入要烧录的软件:点击菜单“File”,选取“Load File To Programmer Buffer”,这时选择要烧录软件,点击“打开”,然后选择“00”,点击OK;
  • 检查软件校验码(Buffer Check.sum):调入软件后,这时Buffer Check.sum后会出现四位的校验码,该码要与《电子设计文件通知单》的校验码相对应即表明要烧录的软件正确。如不正确应立即反馈相关部门来解决;
  • 烧录软件:点击“Program”按钮,将要烧录的IC装入IC座内,装好后按烧录座上的烧录按钮。当烧录完成后,如烧录成功则显示“OK”,烧录失败则显示红色的“Error”字符,烧录OK的IC对应的每个烧录座的指示灯亮,表明该IC烧录成功;
  • 作烧录标记,烧录OK的IC贴上贴纸,烧录失败的重新放入其它烧录座上重新烧录一次,确定IC损坏的将其放入不良品盒内,并作好标识。

四、不良IC烧录步骤

  • 重复上面步骤1~6项;
  • 出现烧录界面后,点击“Auto”按钮,用鼠标选中“Erase,Program,Verify”三个选项;
  • 将要烧录的IC装入IC座内,然后按烧录座上的烧录按钮,当烧录完成后,如烧录成功则显示“OK”,烧录失败则显示红色的“Error”字符,烧录OK的IC对应的每个烧录座的指示灯亮,表明该IC烧录成功;
  • 烧录OK的IC贴上贴纸,烧录失败的重新放入其它烧录座上重新烧录一次,确定是IC损坏的方可退仓。

五、IC烧录校验步骤

  • 每天上班前将待烧录的IC装入IC烧录座内,按作业指导书烧录好IC,并编上号;
  • 烧录成功后将IC放入其它不同编号的烧录座内,然后菜单中选“VERIFY”,按“RUN”开始校验,如全部出现“OK”,再将IC装入其它烧录座内重新校验,如果校验OK则表明烧录座OK;
  • 如“VERIFY”失败,先将其它座校验OK的IC装入烧录失败的IC所对应的IC座和刚才校验失败的座内,如果某个座仍检验失败则说明该座可能损坏以至烧录IC数据出错,并重新放入一个其它座校验OK的IC校验,如确认有损坏,立即停止该座烧录。并将立即向有关人员反映情况并将烧录好的IC重新检查。

网友:
“先连接好【烧录器】数据线”
这贴是SEO么

网友:
开始我还以为是道合顺发的贴呢

网友:
太麻烦了,找供应商代烧

网友:
新手来灌水了?紧接着是不是就广告了?

网友A:
这些都不需要,丢火里就烧好了

网友:
不如将规章也发一下,又一帖了

网友:
已经加入屏蔽

网友:
水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不需要,丢火里就烧好了

还要加点辣椒,孜然之类的调料

网友:
STC 大火炉搬来,没什么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