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替换html中空格的正则表达式代码

楼主(2021-09-13):
我使用一个onenote的插件,NoteHighlight,把C语言的代码转换成html格式,生成之后放到剪贴板,手动往onenote里面粘贴,发现有一些空格识别不了,影响代码的阅读体验。调式了NoteHighlight的源码,发现highlight转换代码的时候,没有把空格转换成“ ”的形式。我想改一下源码,发现现在的问题是要找到要替换的空格,然后替换掉。就以下面半行代码为例:
STATIC int tpHandleSplitCycle(TP_STRUCT * const tp,

生成的html格式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贴到onenote里面的效果是这样的:

可以看到,里面有些空格没有隔开。如果用代码一个个地查找这些空格的话,效率上可能有影响。
麻烦大家看一下,有没有可能用正则表达式来实现替换,将空格替换成:" "。替换图中的红字1到5的位置的空格,位置6的空格不替换。
谢谢大家。
  1. <pre style="color:#404040; background-color:#f8f8f8; font-size:10pt; font-family:'Courier New';">STATIC int tpHandleSplitCycle(TP_STRUCT * const tp,

网友A:
如果生成的html先用浏览器打开,再从浏览器复制呢

网友B:
不要用插件,直接将c代码黏贴到evernote,然后从evernote复制黏贴到onenote看看

网友C:
楼主,你这段代码符合条件的空格不止5个啊,有16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段代码符合条件的空格不止5个啊,有16个。

是啊,中间的空格肯定也不能替换的。我的想法是能不能用正则表达式匹配与之间空格,从而实现一次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插件,直接将c代码黏贴到evernote,然后从evernote复制黏贴到onenote看看

我用这个插件是因为这个是直接集成到onenote里面的,代码开源,我自己加了点功能,然后再配合onenote的链接功能,做代码笔记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生成的html先用浏览器打开,再从浏览器复制呢

是个办法,不过我不太想用这种方案,这样的话效率应该会受影响吧,还不如直接写代码遍历替换

网友:
正则表达式: (?<=[>]|([>]\w*))\s+(?=[<]|(\w*[<]))

在线测试: https://c.runoob.com/front-end/854/
共找到 5 处匹配:

替换之后 : <pre style="color:#404040; background-color:#f8f8f8; font-size:10pt; font-family:'Courier New';">STATIC int tpHandleSplitCycle(TP_STRUCT * const tp,

网友C:
我习惯了使用emEditor处理文本。
查找:(?<=>)([^<> ]*?)\s+([^<> ]*?)(?=<)
替换:\1 \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则表达式: (?]|([>]\w*))\s+(?=[

谢谢!试了一下,正是我想要的。
结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习惯了使用emEditor处理文本。
查找:(?)([^ ]*?)\s+([^ ]*?)(?=

谢谢!这个替换里的\1和\2用代码的话也要带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