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编写代码如何有效减少Flash?

楼主(2021-09-13):
如题,看大多数提问和资料都是如何差减少RAM的。
奈何,最近移植代码,换成64KB的Flash,之前是70KB的Flash,想减少到64KB以下。
有没有一些有效方便的方式可以快速减少Flash的占用?(尽量少改代码,而且感觉改代码动用的风险太大了,也有一定的难度。)(查阅资料,在MDK中勾选Use micLIB确实一定程度可以,但是还是不够。)

网友:
优化等级试试,不过也很大风险

网友:
再选优化等级嘛,侧重代码空间优化,

网友:
驱动层,直接用寄存器的方式配置,去掉库,只留必要的启动文件和头文件。
应用程,去掉用不到的函数,减少函数调用及嵌套。
有时候使用轻量RTOS可以带来程序框架的整洁,优化任务调度,也能减少代码量。
希望有用~

网友:
看map文件,对那种占用code比较大的模块下手。某些ST驱动库函数用自己寄存器操作代替。

网友:
切换到LL(LowLayer)库应该有所帮助

网友:
直接寄存器操作,各个外设优化,尤其是初始化,基本可以减少很多

网友:
改代码改到吐血的… 无捷径

网友:
先确认开到了代码体积优化,然后排序开刀

网友:
改进算法最明显

网友:
试试压缩再解压

网友:
设置里面的C/C++那一栏有个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勾上这个也能减少flash大小

网友:
参考8L大神改盖革计的思路。

网友:
改为LL库~

网友:
如果已经把 按代码大小优化, 楼上提到的 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 和使用 MicroLIB 这些选项都试过了

还有一招可以试试,就是像 sqlite 的 amalgamation 版本源码一样 ( https://www.sqlite.org/download.html ),
把所有 .c 的内容按顺序拼成一个 .c 来编译,我自己出于隐藏符号的目的用过,减少符号的同时代码也会更小。

网友:
稳定产品这么压缩弄个bug产品 老板就要祭奠你了

网友:
都用STM32了还抠这点成本,相比开优化或者死命改代码改到吐血和BUG满天飞,不如换用国产便宜的大容量pin to pin直接小改或不改就可以烧固件的替代品算了。

网友:
gcc的话, 先把编译选项改成-Os, 然后有可能的话去掉-u _printf_float, 再有可能的话尽量不用printf/sprintf/sscanf之类, 再就是尽量不用浮点运算, 纯整数.

补充一下, 编译选项一定要加上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链接选项加上-Wl,--gc-sections, 这样就不会把未用到的代码链接到最终的二进制输出.

网友:
其实很多MCU内部有隐藏的Flash,厂家做晶圆时不会搞这么多型号的,只是后期封装时根据需求做了很多型号,其实资源是按最大的型号来的。

网友:
編譯等級 -Os

按大小排一下,看一下哪個東東佔用空間多,優先處理大的

hal 函數中有很多判斷的分支沒用到的可以註釋掉,這樣能省不少空間、提升運行速度,而且不需要改變開發習慣(習慣是指使用 stm32cubemx 和 hal 庫)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
把优化等级调整到就可以减少代码了(非常奇怪,我上次明明改优化等级编译,但是Flash没有减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居然可以。)
代码从70KB减小到40KB左右。我对我代码比较有信心。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
IAR应该比MDK代码小很多,

网友:
ST 我进本全是寄存器操作,使用自己的库。

网友(2021-10-15):
1. 自己的驱动库
2. 优化等级最高级
3. 删除无用的代码
4. 优化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