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声卡允许输入的电压范围是多少

楼主(2021-09-14):
如题,想用声卡来采集电压,请教测量范围是多少?这个有没有标准

网友:
一般都是1Vpp

网友:
烧过笔记本声卡的路过……

网友A:
通常是1Vrms,最大2Vrms,要看你声卡的具体参数,2Vrms是有些声卡为了提高SNR,会在内部转换成1Vrms.

网友:
一般输入输出都是0DB

网友:
一般都是1Vpp,应该和传统的功放机、机顶盒、电视机等相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是1Vrms,最大2Vrms,要看你声卡的具体参数,2Vrms是有些声卡为了提高SNR,会在内部转换成1Vrms. ...

1Vrms是不是对应峰值1.414V,Vpp峰峰值2.828V

网友:
引用 楼主:
1Vrms是不是对应峰值1.414V,Vpp峰峰值2.828V

1Vrms对应的正弦波1.414V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