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10914,最便宜的CPLD是哪款型号? 什么价格?

楼主(2021-09-14):
目前最便宜的CPLD是哪款型号? 什么价格?

网友:
还是gal吧

网友A:
我们正在用5元左右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epm240已经是很便宜了,只不过容量太小真干不了什么事情

网友B:
AG1280Q48 便宜耐操资源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AG1280Q48 便宜耐操资源多

批量啥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正在用5元左右的

啥型号?

网友:
5元左右

网友:
AG1280Q48

网友:
你们用cpld做什么的

网友(2021-11-20):
看要求了,如果超宽输入,可以用PSoC(0.9V到5.5V串个电感均能运行),缺点就是有点贵,散装的也得十几块钱。大多数CPLD都集成稳压管,可以3.3V直接供电。如果要随机存储器资源,MachXO系列是有的,MAX 10也有,国产的安路高云也有。

网友:
greenpak可以考虑

网友(2023-01-24):
也在找一款, 便宜好用, 性能爆表, 加密好, 采购方便, 攻城狮的最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