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V锂电池升压到5V,4A,大家有方案推荐吗?

楼主(2021-09-14):
8000mAh的3.7V锂电池升压到5V,最大输出电流有时会达到4A,正常工作都在1A左右,大家有比较稳定的方案推荐吗?

网友:
好象南芯有一颗芯片可以做到,但没实际用过。去他们网站找找吧,

网友:
充电宝的方案应该可以搞定,目前应该也是最便宜的方案。别的能不能拿到货都是问题。

网友:
SDB628  sot-23我在用

网友:
sgm,圣邦微有

网友A:
tps61088,这颗能达到10A

网友:
引用 网友A:
tps61088,这颗能达到10A

不用查也知道这个型号价格已经上天了。

网友:
这个应该有很多,芯朋,杰华特。英集芯应该都有,去官网找一下就好了

网友:
FP6296比tps61088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