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P1 Gen2, 关闭静音时,喇叭会响一声后消失

楼主(2021-09-14):
有一台Lenovo的ThinkPad P1 Gen2,
各方面都好,就是去年的时候开始发现喇叭控制上出了问题,

场景是这样的,
平时使用时,一般是将喇叭的音量调至最小并关闭,

后续如果再打开喇叭(取消静音)的话,

喇叭会先出来所播放的音乐的声音,然后很快消失掉。。。

请教一下坛友有无类似问题。

网友A:
估计硬件有点问题了,低价出给我,买新的吧

网友B:
这一类问题通常是驱动程序的问题,硬件是无法保留上次的音乐数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一类问题通常是驱动程序的问题,硬件是无法保留上次的音乐数据的。

硬件设计的锅更严重。已知dell的全系列移动precision工作站都有各种声音的严重bug,戴耳机甚至会被电到,无解。酷比的笔记本有可能出现喇叭和耳机来回跳的缺陷(昨天洗澡滴键盘上几滴水然后键盘失灵了我曰,这质量也太烂了)。

网友:
用过的第一代x1, e15,都有类似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类问题通常是驱动程序的问题,硬件是无法保留上次的音乐数据的。

是当前播放器所播放的音乐,

感觉上像是驱动的问题,
去年折腾的时候,有重装过系统,
一开始是好的,后来系统更新了一下就又出问题了,但是我卸载系统更新后依旧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硬件有点问题了,低价出给我,买新的吧

是该换一个了,
正在找15.6寸的,1920*1080分辨率的非镜面屏的,
打算就在X1C Extreme和P1里面找,
可是真不太好找啊。。。

楼主:
奇怪,新问题,
此时后台没有任何音乐播放,

用键盘的上下键控制音量也会出现。。。

可是用鼠标控制音量却不会,怪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件设计的锅更严重。已知dell的全系列移动precision工作站都有各种声音的严重bug,戴耳机甚至会被电到, ...

兄弟遇到的问题毫无疑问是硬件问题,这锅甩都甩不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新问题,
此时后台没有任何音乐播放,

可以排除硬件问题了

像是进程阻塞或未清除缓冲区。

网友:
时间长了,BUG就来了。!

网友:
怎么会被电到呢?真奇怪?我从来没被耳机电到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硬件设计的锅更严重。已知dell的全系列移动precision工作站都有各种声音的严重bug,戴耳机甚至会被电到, ...

我在用dell precision系列啊,一直挺好,除了有段时间bios出问题,待机就重启之外,没有发现别的问题。
整个系统的优化很到位,比配置要高的台式机都感觉流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用dell precision系列啊,一直挺好,除了有段时间bios出问题,待机就重启之外,没有发现别的问题。

最新的可能把这些硬件缺陷修了。反正10年前的古董系列(core2,或者老pm)问题多得一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