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笔记本键盘偶尔自己按下回车键,求助

楼主(2021-09-14):
自带键盘是有背光的。有时候背光自己就亮了,如果恰巧在编辑文本,就会看到无限回车换行。使劲拍几下键盘又会好。如果是恰巧在点击鼠标,因为不断回车确认,就会一气乱弹窗。

轻薄本,没法单独换键盘。问一下,有没有禁用键盘的软件,或者只禁用键盘某键的。

我在设备管理器里没法禁用或者删除自带键盘。

=====================================================
已解决:
运行 regedit
对应的注册表位置:[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i8042prt]
"Start"=dword:00000003     // 对应start= demand,服务类型:手动
"Start"=dword:00000004     // 对应start= disabled,服务类型:禁用

将值改为4,重启。一切都安静了。

ACER笔记本质量也太水了。一半不到固态硬盘坏,两年不到键盘坏。以后还得用联想笔记本

网友:
键盘都要有排线的,拔了排线就行吧。

网友A:
介绍: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 ... ys/keyboard-manager
键盘管理器实用工具
2021/05/02

PowerToys 键盘管理器使你能够重新定义键盘上的键。

例如,你可以在键盘上为字母D交换字母A 。 当你选择 某个 键时,将显示一个 D 。

PowerToys 键盘管理器重新映射密钥屏幕截图

还可以交换快捷键组合。 例如,快捷键( Ctrl + + )将在 Microsoft Word 中复制文本。 通过 PowerToys 键盘管理器实用工具,可以交换该快捷方式,使其⊞ Win + C) 。 现在, ⊞ Win + C) 会复制文本。 如果未在 PowerToys 键盘管理器中指定目标应用程序,则快捷方式交换将跨 Windows 全局应用。

必须启用 PowerToys 键盘管理器 (,并在后台) 运行,以便重新映射要应用的密钥和快捷方式。 如果 PowerToys 未运行,将不再应用密钥重新映射。

下载: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Toys/releases/

网友:
把enter映射到一个没用的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介绍: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windows/powertoys/keyboard-manager
键盘管理器实用工具
2021/05 ...

谢谢,我下载来看看。

楼主:
通过注册表禁用了自带键盘。

网友:
轻薄本倒是也能换键盘的,我前些天就给我朋友的逸3000换了个键盘。不过轻薄本的键盘是通过热熔胶熔焊在C面上的,需要先用热风抢加划纸刀切掉那几十个焊点,然后用热熔胶加烙铁一个个点熔焊上去,确实比较费精力。购买替换的键盘也比普通的贵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