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国庆前夕调整产线修订基础库,请提前下单避免交期延误

楼主(2021-09-14):
一,请提前下SMT单,避免交期延误
   重要的信息写在前面,这次产线调整比较大,我们需要在国庆前就开始规划。
     务必提前下单SMT, 交期在28,29,30这几天的订单,部分订单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国庆节前几天(预计1号到5号)停线调整。

二,基础库大调整
调整原因之一:基础库热度发生变化
嘉立创SMT的基础库已经很久没有修订,经过缺货的2021年,很多的器件已经变得冷门了又或者有些压根就买不到。 已经不具备高频基础库的属性,同时也有一部分扩展物料变得有热度,可以从扩展库转基础库。

调整原因之二:无法满足生产
这次调整的最大原因与动力是无法满足生产。 最开始组线的时候,嘉立创SMT只有几万扩展库,一条线只有2台机器用来做扩展库,其余6台机器基本上是基础库,生产是没有问题。
  目前嘉立创已经有了几十万扩展库,经常发生一个大拼版的扩展库超过了2台设备容量,需要用两条线生产,效率非常低,还容易出品质问题。 目前,我们能想到的最快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减少基础库数量,腾出一台设备作为扩展库。

基础库调整方案
  调整后,尽管扩展库转基础库的种类少,但是热度高。 从成本让看,总体客户将会减少换料费。
下面这118个元器件月平均使用次数低于100次,将从基础库转为推荐库。
以下118个基础库的器件使用总次数7002次/月,而嘉立创热门基础库前100个换料次数是 396040/月 ,所以这些物料的热度非常低。

下面这20个扩展库将转换为基础库
以下这些扩展库的换料总次数是 8021次/月

网友:
希望EDA和AD库,都能同步更新。

网友A:
为什么移出的数量与移入的不相同?移出了不少芯片,移入的都是分立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移出的数量与移入的不相同?移出了不少芯片,移入的都是分立器件。 ...

文档说了,要多出一台设备做做扩展库。 出多,入少。

从飞达占位角度看,分立器件小,放的器件多。为了尽可能多的放基础库数量的原因。

网友B:
那几个QFN的能不能适当多保留一下? 阻容件去掉也就算了, 补焊也不难, QFN的回来自己补焊就费劲了.

以及新补充的器件感觉也应该优先补充QFN之类相对不容易手焊的~

网友C:
设计公司,我们日常默认以JLC基础库作为选器件标准,在基础库的器件优先选

这次改动对实际打样来说,影响不大(移出几个74器件有点影响),我觉着基础库只适合移入,不适合移出,不然这个标准不成立

标准对一个公司的扩张还是挺重要的,不知道JLC考没考虑到这一层。以JLC的体量,再买几台设备来增加料位,问题应该不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计公司,我们日常默认以JLC基础库作为选器件标准,在基础库的器件优先选

这次改动对实际打样来说,影响 ...

现在已经8台设备连线了,再加设备,车间都不够长,而且效率极低。

嘉立创已经开通了双面,小批量的标准型工艺,就是标准型工艺也是非常有价格竞争力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几个QFN的能不能适当多保留一下? 阻容件去掉也就算了, 补焊也不难, QFN的回来自己补焊就费劲了.

以及新 ...

QNF 这些基础库 的用量太少了。 这个也是转推荐库一样可以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QNF 这些基础库 的用量太少了。 这个也是转推荐库一样可以焊接

别提推荐库了吧, 本来说好的换料5元, 一出来变15元了, 和扩展库还有多大区别? 反正我是一次都没用过.

网友B:
顺便吐槽一下, 新增那个49SMD的8M晶振是专门伺候STM32的么... 问题是本来就有16M的3225啊, 不比49SMD好用多了? 还省地方

网友B:
再提个请求, 上面那两张图, 能否改成用元件类别排序, 再贴一次? 我也好整理我自己手里的基础库列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顺便吐槽一下, 新增那个49SMD的8M晶振是专门伺候STM32的么... 问题是本来就有16M的3225啊, 不比49SMD好用多 ...

我们是完全按照客户使用次数来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再提个请求, 上面那两张图, 能否改成用元件类别排序, 再贴一次? 我也好整理我自己手里的基础库列表. ...

正式上线会有表格下载,极个别器件还会调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正式上线会有表格下载,极个别器件还会调整。

您这说的, 举手之劳的事... 要不你把那两个excel文件贴上来, 我自己对照着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您这说的, 举手之劳的事... 要不你把那两个excel文件贴上来, 我自己对照着改? ...

https://dri8c0qdfb.feishu.cn/docs/doccnwUw9T4YqheJS49Om0tGJQb

不能保障准确性,已经告知你会微调,你需要的表格可以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dri8c0qdfb.feishu.cn/docs/doccnwUw9T4YqheJS49Om0tGJQb

不能保障准确性,已经告知你会微调 ...

好的, 多谢!

网友:
修改后的基础库,越来越像个大型容阻库

网友:
JLC好像没有进一步分析,为什么有的器件用得少

原因之一是基础库的价格贵。举个例子,FT232和CP2104一个就20多块,但扩展库的CH340一个才3块钱,无论怎么选都是CH340划算,所以基础库的元件才放着没人用。但把CH340放基础库试试,看用的人多不多?

类似问题还很多,比如LM2596S和XL2596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是完全按照客户使用次数来定。

基础库的热度是有幸存者偏差的,画板选件的时候会受到基础库的影响,打样和批量的bom可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