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雷针接入承重柱的钢筋,如何判断是有效接地

楼主(2021-09-14):
老家里的房子,在山坡上,比较最高。想安装避雷针。很多人建议直接买双球避雷针在屋顶,然后接入到承重柱。我想知道怎么判断有效接地。

网友A:
你几层?

沉重柱子的钢筋是一层一层接上去的。如果当时施工的时候是使用焊接的,可以。

如果是使用铁丝扎起来的,不行,可能不导通的。

建议在房子外面接一条线(一般是焊一条不锈钢条),从屋顶埋到地下4米深。

网友B:
根据《接地装置安装》、《接地安装的施工和验收规范》的规定,一类、二类防雷装置的接地电阻小于等于10Ω,三类建筑物要求接地电阻小于等于30Ω。

可以用接地电阻测量仪测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根据《接地装置安装》、《接地安装的施工和验收规范》的规定,一类、二类防雷装置的接地电阻小于等于10Ω, ...

现在测试合格,不表示将来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接地装置安装》、《接地安装的施工和验收规范》的规定,一类、二类防雷装置的接地电阻小于等于10Ω, ...

没有这个接地电阻测量仪,有万用表,有没有办法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几层?

沉重柱子的钢筋是一层一层接上去的。如果当时施工的时候是使用焊接的,可以。

一层一层焊接的,如果怕一根钢筋不保险,可以接2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测试合格,不表示将来合格。

接地本来就要定期检测的。现在防雷测试归气象局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根据《接地装置安装》、《接地安装的施工和验收规范》的规定,一类、二类防雷装置的接地电阻小于等于10Ω, ...

估计一下,平均50kA的电流,半毫秒内,在10欧姆电阻上会放出多大的能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这个接地电阻测量仪,有万用表,有没有办法测量?

不可以的,直接用8个10个圆钢焊接到自己打的接地体。

网友E:
直接10个的镀锌○钢,在屋顶围圈焊接避雷网,避雷网直接自己磨尖做就是了。然后沿着下水管圆钢焊接到能接触大地的地方,用镀锌钢角铁2m的打入大地,打的时候先挖小坑然后倒一桶盐水进去,然后焊接起来,做好防锈填起来,填深点可以防锈。最好房屋对角做两个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10个的镀锌○钢,在屋顶围圈焊接避雷网,避雷网直接自己磨尖做就是了。然后沿着下水管圆钢焊接到能接触 ...

避雷网施工比较麻烦,我们的面积只有150平。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估计一下,平均50kA的电流,半毫秒内,在10欧姆电阻上会放出多大的能量。 ...

这点能量对于接地电极周围环境来说,连P都不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层一层焊接的,如果怕一根钢筋不保险,可以接2根。

你确定?

现在很少焊接的了。我当时要求焊接,结果施工队说麻烦,我哥说都是扎铁的,我就没有坚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接地本来就要定期检测的。现在防雷测试归气象局做了。

民宅怎么可能定期检查?施工完到地老天荒都不会再检查,除非肉眼看到已经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

现在很少焊接的了。我当时要求焊接,结果施工队说麻烦,我哥说都是扎铁的,我就没有坚持了。 ...

这个可以确定的,我爸爸盯着,要求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地本来就要定期检测的。现在防雷测试归气象局做了。

民房确实如阿莫所讲,装好就不会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民宅怎么可能定期检查?施工完到地老天荒都不会再检查,除非肉眼看到已经断开。 ...

做接地测试也很简单。一块接地表小几百块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点能量对于接地电极周围环境来说,连P都不算

假设电流是50KA,电阻是10Ω,放电时间是0.5毫秒
<考虑到目前下面只有3个回帖,我就改了:(以前是公式错误 )>
I²*R = 50000*5000*10 = 25000000000 (W)

W * t = 25000000000 * 0.0005 = 12500000 瓦秒 = 3.472 千瓦小时

3度电。
不过考虑到中间会有击穿现象,可能让能量大打折扣。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假设电流是50KA,电阻是10Ω,放电时间是0.5毫秒

I²/R = 50000*5000/10 = 250000000 (W)

你运用计算解决问题,很棒!

不过你的计算有点小问题,P=R*I^2, 而不是I^2/R, 另外1KWH=3600000瓦秒

故,实际上能量=0.0005*10*50000^2=12500000J =3.47KWH

这点能量,能把接地棒周围1米范围内的土壤平均升温0.2度,所以对环境而言就是一个P

网友G:
楼主讲的是承重柱里的钢筋是电渣压力焊,上下是焊通的,但是承重柱钢筋是否稳妥接地?
屋顶4边焊一圈钢筋,再单独接引到地,是否防雷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讲的是承重柱里的钢筋是电渣压力焊,上下是焊通的,但是承重柱钢筋是否稳妥接地?
屋顶4边焊一圈钢筋, ...

没有接地,但是桩有5米,卖避雷针的说,大于3m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接地,但是桩有5米,卖避雷针的说,大于3m就行。

没有接地的话,桩内的钢筋被水泥包裹了,变成引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运用计算解决问题,很棒!

不过你的计算有点小问题,P=R*I^2, 而不是I^2/R, 另外1KWH=3600000瓦秒

是的,我怎么算出如此大的数,考虑下面只有三个回帖,我把帖子改了。这样看起来,确实一个普通闪电不算太麻烦。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确定的,我爸爸盯着,要求焊接的。

焊接了那也需要自己打接地体的,还有就是接地电阻测试仪类似于高压摇表,理论上价格不贵的,可以买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接了那也需要自己打接地体的,还有就是接地电阻测试仪类似于高压摇表,理论上价格不贵的,可以买一个玩 ...

就是没这个设备,接的好不好,量一下就好了。不然避雷变成引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焊接了那也需要自己打接地体的,还有就是接地电阻测试仪类似于高压摇表,理论上价格不贵的,可以买一个玩 ...

用摇表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