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6-8S电池电量显示方案

楼主(2021-09-14):
除了bq34z100外,还有没有其他方案?有没有软件算法能替代的?检测电池电压,做不准啊,显示0-100,误差5%内。
另外有没有国产的库仑计芯片?1-2S的,上海赛微有,用过。。。 多串的,没找到,有用过的大神推荐下。

楼主:
只有看的,没有回复的,自己顶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看的,没有回复的,自己顶一个~

出个馊主意可以用国产的测1~2S,推算6~8S的容量。

网友A:
你说得是CW2015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得是CW2015 吗,

这个用过,还行,就是每次换电池品牌,要给原厂提取电池模型

网友B:
中颖的SH79F329,大疆电池上有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颖的SH79F329,大疆电池上有用这个

我申请了中颖的39F004(是一个集成6-10串保护IC+8051单片机的SOC),你说的这个料只能到5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申请了中颖的39F004(是一个集成6-10串保护IC+8051单片机的SOC),你说的这个料只能到5串 ...

中颖的数据手册是保密的吗?网上搜不到资料。

网友(2021-10-15):
这必须MARK一下,一直在找这个,谢谢。

网友:
找找BYD的,中颖只针对大客户,如小客户不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