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专心研究了2小时马桶的冲水控制,发现厂家错漏百出

楼主(2021-09-14):
马桶收到货。我总共要买20多个,如果到时20多个出问题,退货都烦死人。

所以,我先买一个测试。放在工地地面上,到时放些杂物等模拟冲水效果:

送了一条接口管:

这一头与马桶相连,先弄湿马桶排污管表面,然后用力插入这跟连接管就行:

楼主:
按厂家的说明,这个小键按下,冲水3生。大键按下,冲水6升。

我打开水箱盖子,认真测试了一下

按下小键(里面白色),应该是冲一半水,现在大概冲5分4的水。

按下大键(里面灰色),应该是冲全部水,现在大概冲5分3的水。

我认为厂家装反了。

于是拆开这个部件:

发现上面的部件有个刻度可以调整。

楼主:
将有刻度的部件,旋转180度再安装,这时候大小键的对应冲水量大小就对了。

我发现进水的软管,应该反正下图这个位置才对。但淘宝商家说,不要放这里,随便放水箱内部就行。

我实测了放在下图的位置,水箱进水的时候,会有一小部分分流给马桶,作为刚才极速冲水会带走存水弯的部分水的补充,这样能保证马桶的存水弯最大水位。这个设计还是很巧妙的。

所以,我认为这样放置软件才正确!

楼主:
我在水箱里放了一把尺(上图),方便测量冲水量。

大键的冲水量 15.8-5.3=10.5cm

小键的冲水量  15.8-8.3=7.5cm

不是厂家说的2:1

上面部件的刻度我无论调到最高或最低位,大键和小键的冲水量没有变化。

楼主:
我本来预计上面的刻度是调整小键的冲水量。

但没有想到不生效。

谁知道这个刻度的调整原理?

网友A:
搜了一下,这个图可以参考下

网友:
最近搬家了,发现家里水明显用多了,后来才发现马桶会漏水。从排水阀那个硅胶片内圈漏,后来拆开在内圈打了一圈704总算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了一下,这个图可以参考下

谢谢!打赏!

原来上面的灰色拨片是调整半冲水量。

下面的刻度是调整全冲水量。

测试后发现,全冲水量变化不明显。但已经接近全部水排掉。这里不再吹毛求疵。

半冲水量的调整十分明显。拔到最上面,竟然冲水时间太短不好用了。

实测下面的效果比较好:

网友B:
我家马桶如果把进水软管放到你那个位置的话,就会一直漏掉,装不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马桶如果把进水软管放到你那个位置的话,就会一直漏掉,装不满

这条软管只是一个副进水口, 水量不大。

估计你的主进水口堵塞了,只能靠软管进水。

你打开清理一下吧。你的马桶目前进水时间过长,会影响体验感受。

网友C:
分享一下:如果以后要换冲水配件,选WDI 威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享一下:如果以后要换冲水配件,选WDI 威迪

通用的吗?

这一套饿拆解了,发现做工和材料还可以。应该5年10年没问题。

网友:
过阵时间打算买恒洁马桶,六百左右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通用的吗?

这一套饿拆解了,发现做工和材料还可以。应该5年10年没问题。 ...

一般是通用的,量好下水洞尺寸和水箱高度买就好,客服也会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通用的,量好下水洞尺寸和水箱高度买就好,客服也会推荐

好,我弄懂了原理,肯定就能维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通用的,量好下水洞尺寸和水箱高度买就好,客服也会推荐

回头买几个备用。。北京水太硬了,水箱里面水垢到处都是,已经修了十来次了。。塞子刮了好几次了,上面的压片直接烂掉了,碎成渣了。。我用热熔胶粘起来继续凑合。

上次在小区门口五金店没有这种筒状的。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头买几个备用。。北京水太硬了,水箱里面水垢到处都是,已经修了十来次了。。塞子刮了好几次了,上面的 ...

南方轻轻松松10年甚至20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回头买几个备用。。北京水太硬了,水箱里面水垢到处都是,已经修了十来次了。。塞子刮了好几次了,上面的 ...

应该是污泥吧?常温结垢得多硬的水,南方人想不出来
要不先在前面加个粗过滤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污泥吧?常温结垢得多硬的水,南方人想不出来
要不先在前面加个粗过滤试试 ...

你想多了。tds常年400以上。

网友:
买智能马桶找我啊 出厂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条软管只是一个副进水口, 水量不大。

估计你的主进水口堵塞了,只能靠软管进水。

昨晚回去看了下, 确实是这个马桶有问题, 另外两个是正常的,并且另外两个的软管还能调节水流大小。 准备买个新的水件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晚回去看了下, 确实是这个马桶有问题, 另外两个是正常的,并且另外两个的软管还能调节水流大小。 准 ...

软管怎么调节水流大小?

我的好像没有调整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马桶如果把进水软管放到你那个位置的话,就会一直漏掉,装不满

死马当活马医的话,拆开清理一下吧,主出水口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