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收个二手普源1104z或者1054z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1-09-14):
一直想买,想了好多年,最近看到朋友买了,也想着该入手了,坛友有没人转让,没有的话只能在咸鱼里面搞,买二手示波器需要注意点啥?

网友A:
买啥普源,我自己买的鼎阳sds1104e-x很好用,4000块,不像普源的n多按钮,做电机控制一直用。

楼主:
有的示波器按钮多,一点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啥普源,我自己买的鼎阳sds1104e-x很好用,4000块,不像普源的n多按钮,做电机控制一直用。 ...

这个价位不如选固纬的

网友B:
1054Z 这也要买二手的?这么不放心怎不考虑找那李经理看看是否能给些优惠价整个全新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054Z 这也要买二手的?这么不放心怎不考虑找那李经理看看是否能给些优惠价整个全新的呢?

1054z现在水涨船高了,我前几年买的时候才1900,昨天帮朋友买了一台竟然要2450了,不明白为啥涨了这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价位不如选固纬的

鼎阳和力科有很深的渊源,就说这么多了,所以我选鼎阳,但我的亲身体会,示波器必须4通道,存储深度14m够用,用了3,4年,也没有说什么旋钮失灵,还有常见的各种协议的硬件解码。销售都是西电的高材生,能真正解答问题。我还去过他们公司,把所有示波器都体验了一遍,所以很信赖他们。

网友:
以前坛里收了一台二手的,几百块,非常好用,不过自己就是图家里有一台备用的,实际几乎没用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鼎阳和力科有很深的渊源,就说这么多了,所以我选鼎阳,但我的亲身体会,示波器必须4通道,存储深度14m够 ...

力科的机器阉割一下,然后贴鼎阳的牌子,以便卖入对设备有国产化要求的一些单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力科的机器阉割一下,然后贴鼎阳的牌子,以便卖入对设备有国产化要求的一些单位吧? ...

这个不知道,反正我是说我的实际使用的体会,好用,做一般的嵌入式开发足够,我做马达控制够用。上班有泰克,就多了几把电流探头而已。

我不喜欢普源的按钮,太多!最重要的是,我买过一次他们的信号发生器后,终身不买普源的任何产品。

网友E:
我喜欢安捷伦或者惠普的546XX系列,显像管的那种,非常非常非常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喜欢安捷伦或者惠普的546XX系列,显像管的那种,非常非常非常好用

不考虑价格就很好选

网友F:
1102Z 还行,就是有点涨价。两千元买个用多年。我买了,还发过贴。

网友G:
我有一台16年买的1054,自用在家吃灰。买的时候升到100M,选件全开,配件齐。1350可以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考虑价格就很好选

5-600随便选啊,X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鼎阳和力科有很深的渊源,就说这么多了,所以我选鼎阳,但我的亲身体会,示波器必须4通道,存储深度14m够 ...

要这么讲谱源和keysight还很深渊源呢哈哈哈
鼎阳老板成电高材生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一台16年买的1054,自用在家吃灰。买的时候升到100M,选件全开,配件齐。1350可以出。 ...

是1054B还是1054Z,使用正常不?有故障或者暗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1102Z 还行,就是有点涨价。两千元买个用多年。我买了,还发过贴。

我想搞个四通道的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54z现在水涨船高了,我前几年买的时候才1900,昨天帮朋友买了一台竟然要2450了,不明白为啥涨了这么多 ...

可能是1054Z能升级100M吧,性价比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1054Z能升级100M吧,性价比高

当时就是升级100M 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1102Z 还行,就是有点涨价。两千元买个用多年。我买了,还发过贴。

说到普源谁能帮我分析一下为什么测量得不到数据呢?测量的是示波器输出的1K方波

网友I:
搭车买一台,最好的全新。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说到普源谁能帮我分析一下为什么测量得不到数据呢?测量的是示波器输出的1K方波 ...

升级过100M??

升级过后会有点弊端的,太低的信号好像读不出来

网友:
是的,卖家给的序列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一台16年买的1054,自用在家吃灰。买的时候升到100M,选件全开,配件齐。1350可以出。 ...

无法私聊你,给个联系方式

网友:
普源的旋钮很容易坏,编码轮打滑,用过几台普源都有这个毛病,不知道是不是通病,大家有没有遇见过?

网友J:
这个价格不淘一个二手的安捷伦?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价格不淘一个二手的安捷伦?

买不到吧

网友:
4000预算 可以蹲一波了

网友:
可以淘个泰克升级版的200M 2G  就是存储深度太低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搭车买一台,最好的全新。

1102E要吗?用了不到十次

网友:
引用 网友K:
1102E要吗?用了不到十次

要4通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54Z 这也要买二手的?这么不放心怎不考虑找那李经理看看是否能给些优惠价整个全新的呢?

哪个李经理啊?二手的性价比高啊,能买到在保内的机器是最好的

网友L:
有个普源DS3062示波器
,60M带宽的,329包邮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个李经理啊?二手的性价比高啊,能买到在保内的机器是最好的

追求性价比那就别找李经理了,人家是在卖全新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有个普源DS3062示波器
,60M带宽的,329包邮甩。

成色怎样?有小问题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追求性价比那就别找李经理了,人家是在卖全新的。

全新的可以参考一下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成色怎样?有小问题没?

功能正常,成色的话凑合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新的可以参考一下价格

几年前双11买的1054Z,不到 2000。

网友:
DS1054Z  二手1500买的,成色很新。
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L:
有个普源DS3062示波器
,60M带宽的,329包邮甩。

这价格带配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价格带配件吗?

没有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