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条有假的不?帮忙鉴别下真伪。

楼主(2021-09-14):
三星 ddr4 3200 ecc udimm,按道理没法这个频率还没有假的。
但我发在一个diy论坛上,里面的人都说假。
那论坛的人太水,把板上的排阻说成电容。说只要是正品的三星内存,都是白色电容(其实指白色排阻)。
还是来我们我们这里问问专业人士。

网友A:
别家同款的图片,差别挺大的。

就冲着黑色电阻,就肯定是假货了,三星内存条从来不用黑色电阻。

网友:
假内存非常多的,前两天看楼主发帖其实我想说内存宁可降配都要买保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家同款的图片,差别挺大的。

就冲着黑色电阻,就肯定是假货了,三星内存条从来不用黑色电阻。

这家图片的店铺发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家图片的店铺发一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33924760189
我随便找的。

这个是不是真的不知道,但你手上那个一定是假的。

网友:
还有一点,三星内存的过孔都是通透的,不会用绿油塞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33924760189
我随便找的。

巧了,我就是这店里面买的。

网友:
假内存、假硬盘、假U盘、假电脑  都遇到过

有人以造假为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巧了,我就是这店里面买的。

造假的,要么说 产地不同,要么说批次不同,要么说改版

如果正规渠道来的同日期三星内存条,依旧还是白色排阻,那三星就不太可能单你这款换成黑色。

网友B:
兄弟,目前纯ecc 32g 3200真的至少2k起步(目前没有厂家做消费级ecc,全部是工作站服务器拆机)。x宝2k以内的基本都是水货(是不是假货不好说)。我这么说吧,真货普条该蓝屏照样蓝屏,这种条子我家里工作站正在用,确实存在不少问题:(1)4条组双通道,必须手动2t/关gdm,否则随机蓝屏(multi bit error,ecc纠错失败)。可以跑3200。(2)>=zen2才行,(3)仍然有bit不稳,一天下来几十条whea 19,不过不会蓝屏重启,连续开机半年屁事没有,除了win10越来越卡。zen全系列都可以ecc,注意主板不一定支持ecc,(4)降到2133一样会报whea 19,反而我17年买的4条16g 2133不会报,然而2133条子太渣了,2400就开始不启动了。。

反正是amd板+u能开ecc的话放心用(打人硕prime系列应该都ok,华擎全线570应该都可以,etc,看说明书,有提到ecc udimm的基本都行)。但不原则上不太推荐打人硕的板子,超频太傻x了,丐中丐没有散热能力,vrm要冒烟,cpu不能定频定压,高端性价比没有)。华擎可以考虑丐中丐x570,不过soc的2相供电最好自己粘全散热块上去,vrm效率似乎不咋的,倍相,热得厉害。intel就甭妄想了,全系不支持ec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目前纯ecc 32g 3200真的至少2k起步(目前没有厂家做消费级ecc,全部是工作站服务器拆机)。x宝2k以内 ...

报“whea”在哪看?

网友C:
贵重电子产品我一般到京东自营店买,一般不会有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贵重电子产品我一般到京东自营店买,一般不会有假的

没有自营店卖ecc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目前纯ecc 32g 3200真的至少2k起步(目前没有厂家做消费级ecc,全部是工作站服务器拆机)。x宝2k以内 ...

搞清楚了,windows事件簿可以看这个错误。
我是amd r9加技嘉x570主板,支持ecc的。
水货我不怕用,3200应该没这么早有翻新,就怕次货颗粒做出来的。

网友:
假的,白色器件,镀金字,是三星内存标配;

买过假冒三星笔记本内存,就是ddr4 3200,,蓝屏死机,找卖家退货了事

网友:
我艹,在过去一年时间里,在淘宝上共买了四条内存,都是DDR4 2400的,三条威刚的,一条金士顿的,全是台式机的,都是200块钱左右,现在看来假的可能性大?想想好恐怖,一直在使用,倒是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目前纯ecc 32g 3200真的至少2k起步(目前没有厂家做消费级ecc,全部是工作站服务器拆机)。x宝2k以内 ...

老哥,你的意思:使用amd平台(我刚好是R9+x570),即使这是假条也能用,只可能是错误多些?
这店家保三年、承若软件测试不通过包退。
希望只是水货,不是杂牌颗粒重新打标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兄弟,目前纯ecc 32g 3200真的至少2k起步(目前没有厂家做消费级ecc,全部是工作站服务器拆机)。x宝2k以内 ...

"zen全系列都可以ecc"

开始缩水了,我刚买的的5700G已经不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自营店卖ecc内存

有货啊,Dell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哥,你的意思:使用amd平台(我刚好是R9+x570),即使这是假条也能用,只可能是错误多些?
这店家保三 ...

如果只是水货,该烧香庆祝了。

内存造假太容易了,特别是价格疯涨的时候,假货那个泛滥。。。

假内存什么毛病都有可能碰到:不开机、开机蓝屏、随机蓝屏、换台电脑用蓝屏…

以上是我8年前买寨条DDR3碰到过的情况(其中一条有颗电阻居然沿长轴方向转了90度),
店家很"爽快",说有问题都给你换一条,每次都还送一把小螺丝刀,最后一次换是差不多买完3年后。

楼主:
dell只有2666频率的,我跟dell原厂联系了,看有无更高频率的提供。
之前在原厂买了10台电脑,直接联系了他们业务员,说配件也可以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dell只有2666频率的,我跟dell原厂联系了,看有无更高频率的提供。
之前在原厂买了10台电脑,直接联系了 ...

所以我说宁可降配。

选ECC不就为了稳定优先,买寨条≈找小偷看家。。。

我是被折腾怕了,这两年买的几条内存全是自营G.Skill

网友:
其他不说,光这个颜色 及make点很山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zen全系列都可以ecc"

开始缩水了,我刚买的的5700G已经不支持。

wtf?你确定不是主板原因?你开aida64看一下ecc界面信息(在chipset页),看看是哪里disabled或者unsupported。目前只有aida64可以检测到ecc状态。hwinfo等用ecc出现内存错误会被归到l3 cache error。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我说宁可降配。

选ECC不就为了稳定优先,买寨条≈找小偷看家。。。

任何非ecc条子哪怕再好,该不稳定就会不稳定。老的内存有row hammer效应,新的内存有隧穿效应及热衰退效应,毕竟1gbyte里面就有8gbit个小电容,32gbyte内存。。这些电容全部达到最佳状态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哪怕memtest跑10000%,该出错的时候照样脸黑。

我现在只用工作站和服务器,全部上ecc,所有没有ecc的电脑我通常只用来当显示器用,偶尔干点轻活(普通机器内存其实也不大)。所以ecc条子拿回来之后,跑一圈prime95 largefft,吃满内存重负载跑上十来分钟,看看有没有whea 19,如果非常密集那么一根一根拔下来检查。如果半天一个两个那就用吧,一般来说还不至于脸黑到频繁ecc fail蓝屏(zen2如果内存没有调稳定,只要出现multibit ecc error就直接蓝屏了,报whea uncorrectable)。普通的内存条子说句不客气的,一样会出ber,只是没有ecc,用户不知道出错了而已。怎么看出来是内存引起的问题呢?很简单:一台电脑长时间开机越来越慢,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故障,那么绝对是内存某些数据出错了。

此外,如果使用nvme 1.3及以上的ssd,那么强烈建议务必使用ecc内存!!这玩意是实现的hmb缓存,会占用32mb~128mb的系统内存当缓存用。所以内存出错的结局不用说了吧。反正我内存没调好时定屏死机强制重启几次就丢了几个文件,停电又丢了几个,搞得我赶紧买了台ups。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是水货,该烧香庆祝了。

内存造假太容易了,特别是价格疯涨的时候,假货那个泛滥。。。

电阻。。你要说芯片转了90度还有理。。怪不得现在都用0402甚至0201的无字元件了。

楼主:
找戴尔有货,3600两根,可以接受。
还有增值税票可以抵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wtf?你确定不是主板原因?你开aida64看一下ecc界面信息(在chipset页),看看是哪里disabled或者unsuppo ...

不用看,我这主板是不支持的,也没考虑过买ECC的。

CPU是在别处看到说不支持的

https://nanoreview.net/en/cpu/amd-ryzen-7-5700g

这要是瞎说的那就不知道怪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用看,我这主板是不支持的,也没考虑过买ECC的。

CPU是在别处看到说不支持的

标称是不支持的。实际上应该是支持的,看主板厂商。64gb说实话没有ecc我真不敢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标称是不支持的。实际上应该是支持的,看主板厂商。64gb说实话没有ecc我真不敢用。 ...

你对ECC的执念太深,可能是寨条内存的受害者

我觉得现在的普条没有你映像中那么差的,我这台机器,包括以前它前任的 Lenovo M93p, 再前任的 NUC5 除了软硬件维护,也从来不关机的(重度RDP,浏览器、下载、虚拟机、各种编译…),除了Win自己的毛病,还没有莫名死过一次机的。

你要是觉得稀奇,可以等我这次开到100+天再来个图(如果没忘记的话),不过现在内存使用率比较低,以前16G的拮据日子过久了,一时还没适应。

最便宜的32G条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对ECC的执念太深,可能是寨条内存的受害者

吃饭的家伙你还要凑合当我没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对ECC的执念太深,可能是寨条内存的受害者

在用同款,时序好像不是很漂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吃饭的家伙你还要凑合当我没说。

只是看你用起来这么折腾,却还是不怎么稳的样子,感觉是不是误入歧途了。

不是说ECC的不好。我的观点是,如果不能保真,还不如买靠谱的普条。如果Server平台,那加钱ECC不用犹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用同款,时序好像不是很漂亮

是差点,我不介意,容量大优先,一般用途也感觉不出来时序有多大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只是看你用起来这么折腾,却还是不怎么稳的样子,感觉是不是误入歧途了。

不是说ECC的不好。我的观点是 ...

是啊,光内存我花了好几千了。就是为了24*365可靠工作。内存又要跑高频又要稳肯定是要调试的。要不然折腾它干毛线?调好之后就不再动了。说实话,你那只能叫轻载。我日常内存30gb使用率以上,随时突发到用满128g,几个虚拟机从来不停机。就是专门组装的工作站机器。普通家用电脑顶多撑一星期必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光内存我花了好几千了。就是为了24*365可靠工作。内存又要跑高频又要稳肯定是要调试的。要不然折腾 ...

老哥从事什么工作需要这么大的内存?
我这次直接跟戴尔原厂买的货,不会错了。后续需要内存哥可以试一下。
PS:公对公转账付款,开增值税票。福建直接发邮政物流过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从事什么工作需要这么大的内存?
我这次直接跟戴尔原厂买的货,不会错了。后续需要内存哥可以试一下 ...

我搞fpga、pcb、c++。。开发工具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