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一带负载就异常

楼主(2021-09-14):
大神们帮看看,为什么一带负载就有异常电流,电压输出也异常?

楼主:
蓝色为电流,正常为100mA,电压正常15V

网友:
看上去电感量不够,或者退耦电容没接好。换成68uh的电感试试。升压比?电流?

网友:
布线垃圾

网友:
Diode要采用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GND 過孔都拉那麼長線干什麼?還那麼細。
要越近越好。

网友:
升压比是多少?是不是输入端电流扛不住呀。负载电流多大?

网友:
感觉电流不够啊,具体工况描述一下,输入电压,输入电流,输出电压,输出峰值电流,电感的具体型号,最好再来个SW的波形。

网友:
看布线问题不大。看是不是芯片带载能力不行啊。

网友:
Switch current ≠ Load current.  要100mA的Load current, 还要满足input voltage >4V.

网友A:
看着是输出回路载流量不够,DC这部分铺铜,多打一些地过孔

网友:
去掉C1,或者改小。先去掉C1,看看。

网友:
地线过孔太少

网友B:
电源FB的线为什么这么细,这么想不开,又不是没地方,电源线画粗了,为啥电源回流的GND又是那么细,还过单个孔下去的,不知道几层板,要是双层板楼主是极度和自己过不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FB的线为什么这么细,这么想不开,又不是没地方,电源线画粗了,为啥电源回流的GND又是那么细,还过单 ...

这是之前单板验证可行的,地线和FB确实减小了,不知道会不会是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是输出回路载流量不够,DC这部分铺铜,多打一些地过孔

这指的是地线吗

网友:
布线不行!电感用铁硅铝材料的,电容用低ESR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之前单板验证可行的,地线和FB确实减小了,不知道会不会是这的问题  ...

你验证板的布线从线宽上看就好了很多很多,但是从电源芯片2脚 到C2 C3 这部分的GND还是线细了,VCC加宽了 GND不加宽没用,打个比方上水管粗了下水管用细管子,水流还是不畅的,除非你这个是四层板,所有地可以就近过孔到中间的地平面,但是算这样,你这几个GND到过孔的走线也还是细了,过孔数量也不够

网友B:
撇开走线,还有你的MBR0520 反向耐压只有20V,我估计问题出在这里概率比较大,后面输出15V,前面Vin肯定比15V要高,这样算你这个二极管耐压肯定不够,这个位置的肖特基二极管耐压要在1.5倍的Vin以上才可靠。

网友:
datasheet里标准电路电感是10uH的,你这6.8uH是不是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撇开走线,还有你的MBR0520 反向耐压只有20V,我估计问题出在这里概率比较大,后面输出15V,前面Vin肯定比1 ...

输入7V,输出15V,输出正常电流在不超过150mA,MBR0520应该够了吧

网友:
是的,铺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撇开走线,还有你的MBR0520 反向耐压只有20V,我估计问题出在这里概率比较大,后面输出15V,前面Vin肯定比1 ...

这是个升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7V,输出15V,输出正常电流在不超过150mA,MBR0520应该够了吧

15V 不好说,datesheet上是12V用的MBR0520 12x1.5=18可用,15x1.5=22.5 超过了0520耐压20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