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三升,一个五升的量杯,怎样得到4升的水?

楼主(2021-09-15):
我小孩一秒就说出正确答案了。

网友:
艹,有刻度线?

网友:
有刻度线

网友:
惯性思维。

网友:
5升倒3升,剩2升,2升倒进3升,5升加满,倒1升,剩4升

网友:
5-(3-(5-3))!

网友:
虎胆龙威的情节

网友:
艹,有刻度线? +1

楼主: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开心悠闲
目标分论坛:童趣DIY

网友:
艹,有刻度线
这个经典,

网友A:
只用1个没有刻度的脸盆也能接出4升水,看水表就行了

这块30年前的机械水表,6齿黑齿轮每转一圈,右侧最下方的红针转一格,计量0.1升。逆时针方向的针按十进制进位,表盘读数范围0-9999.9999立方米

肉眼可识别6齿黑轮转半齿问题不大吧,可实现最小分辨率大约8克,比烧杯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用1个没有刻度的脸盆也能接出4升水,看水表就行了

这块30年前的机械水表,6齿黑齿轮每转一圈,右侧最下 ...

现在的水表都安装在很私密的位置,需要两个人使用对讲机才能操作。

网友:
艹,有刻度线

网友B:
楼上各位, 这种烧杯的刻度线最多有可能误差30%, 所以就当它没有吧

我本科化学的, 从来没人看烧杯上的刻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各位, 这种烧杯的刻度线最多有可能误差30%, 所以就当它没有吧

我本科化学的, 从来没人看烧杯上的刻度. ...

那怎么取比较精确的液体体积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怎么取比较精确的液体体积呢?

量筒, 注意不是量杯

网友:
直接加到4000的刻度不准吗?

网友:
没有刻度,刚看过斜放正好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筒, 注意不是量杯

要求再高的话, 一般得现配现用, 个别非常稳定的溶液可以配好了长期保存.

一个典型的例子, 滴定法测COD, 一般是用过量的硫酸加重铬酸钾, 加热回流2小时, 先把被测样品里的有机物全部氧化掉, 再用硫酸亚铁铵(莫尔盐)溶液来滴定剩余的重铬酸钾.

但是硫酸亚铁铵溶液本身容易被空气氧化, 每天浓度都会比前一天降低一点点, 所以配完以后只能给瓶子上标个大概的浓度.

每天实验开始前需要先用硫酸亚铁铵溶液滴定标准的重铬酸钾溶液, 算出当天的硫酸亚铁铵浓度, 再用它滴定后面的待测样品.

重铬酸钾溶液很稳定, 据说瓶口封好了, 有保存24年后打开, 未测出浓度变化的纪录.

至于为什么用硫酸亚铁铵, 而不是硫酸亚铁, 是因为固态的硫酸亚铁铵比硫酸亚铁稳定一些, 硫酸亚铁被空气氧化得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