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桶出水口外壁有工艺毛刺,怎样打磨光滑?

楼主(2021-09-15):
墙排马桶,使用这个连接器将排出来的水引走:

我昨天测试,发现这个接口的底部漏水。用手摸马桶排水口,下面有一条底部大概2mm,高度2mm的尖锐凸起。是生产的时候,左右模具合并时的接口留下的。这个位置应该人工搞光滑才烧制。

因为这个位置很窄,我感觉电动砂轮打磨伸不进去。如果只能人工打磨,使用什么工具?

网友A:
打磨会破坏外层的釉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磨会破坏外层的釉质吧?

那个地方不要紧。那个地方本来就没有釉。

网友:
打磨陶瓷基本只能是金刚砂的工具,可这个位置,也不能用金刚砂锉刀手动磨吧,那岂不是要累死。。
试试电钻或电磨+加长型圆头或圆柱头金刚砂磨头吧
6mm柄有90mm长的,找头直径大一点的可能能行,但如果外面有干涉不能直接伸进去就完蛋

//好像是不能直接伸进去会卡在后面边沿上啊……底部有开口能操作吗?

网友:
换个思路,缠几圈柔软又有厚度的胶带试试。

高压绝缘胶带,亚克力胶带,泡棉胶带这类的。

网友:
用这种笔式打磨棒,不过需要空压机。

网友B:
打白色中性硅酮胶,然后插进去。打磨陶瓷难度很大,没有釉也容易渗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白色中性硅酮胶,然后插进去。打磨陶瓷难度很大,没有釉也容易渗漏。

现在打磨的是外径,外径没有釉。内径有釉。

幸亏我还有一个备选的品牌,迟些再买回来测试,看看哪一个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