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手机解锁后,怎么会马上打开京东、咸鱼、淘宝这类APP?

楼主(2021-09-15):
之前没有问题的,最近才发生。

锁屏后,解开,会随机打开一个APP。

出问题的时候,反复测试,每次都这样。然后我关闭全部APP,就会暂时消停。但过一段时间又会发生。

怎样检查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安卓特色,互相唤醒?如果从三星商店下载的app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卓特色,互相唤醒?如果从三星商店下载的app会好一些

我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这手机已经使用了2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这手机已经使用了2年。

当年我的水货手机三星S6 edge+,系统没有后台管理软件,也不想root折腾,就是被这些连带启动搞到受不了,无故发热严重,内存不足,后台运行一堆程序,然后转身进了苹果的门。。。。

我记得有软件,可以查下是谁唤醒了谁;当时记得看到的结果就是,比如打开千度app,千度app自动唤醒靓团app,靓团app又自动唤醒启动哇哇app。。。。。。

网友B:
我手机偶尔会出现解锁后跳转到拨号界面。
荣耀V20.用了快俩年了

网友C:
我换了X浏览器后,淘宝闲鱼什么的再也没被唤醒过

网友:
我的上一个手机(S7 edge)也偶尔会碰到。

判断是锁屏后一段时间内还会响应触摸输入(手机反应变慢了,或者是bug)。这期间手指按到或是放口袋中碰到屏幕,APP就会被打开。

网友:
最怕的就是软件自身带的这种流氓行为,安卓的审查,还是没有水果严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换了X浏览器后,淘宝闲鱼什么的再也没被唤醒过

我现在使用的是三星浏览器。不知道是否它都原因,按道理不应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使用的是三星浏览器。不知道是否它都原因,按道理不应该啊。

微软有手机版EDGE,我现在就在用

网友D:
这是我手机上所有的软件,支付宝和建设银行装Pad上面了,其他的都用小程序代替,使用非常清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机偶尔会出现解锁后跳转到拨号界面。
荣耀V20.用了快俩年了

这个好像是荣耀的老毛病了,我有两个很旧的荣耀手机也是这个情况,估计荣耀也不想解决这种不痛不痒的bug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安卓特色,互相唤醒?如果从三星商店下载的app会好一些

如何把互相唤醒功能关闭掉?
是不是只能root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如何把互相唤醒功能关闭掉?
是不是只能root呢

互相唤醒是app的问题,感觉无法阻止(可能与app来源有关,版本更新也有关),比如我打开靓团软件订餐是必须的要用的,它也会跟着唤醒好多其他的软件;

以前S6 dege+时代,我的想法是可以休眠住指定的app,就算唤醒了不使用,也被休眠住的那种,这也当时我想要ROOT安装系统管理软件的想法起因;后来我用三星S10 ,fold2时代的水货手机,基本系统都自带有休眠应用程序,深度休眠应用程序,这些功能,可能就可以了,也不需要root了,就是更费事要人工分类添加进休眠目录的app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互相唤醒是app的问题,感觉无法阻止(可能与app来源有关,版本更新也有关),比如我打开靓团软件订餐是必 ...

root后好像有办法阻止,因为截获了某些api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root后好像有办法阻止,因为截获了某些api调用

ROOT是完全控制手机大法,好是好。。。。但现在新出的水货系统自带休眠菜单选项(行货早都应该有了),反而又觉得ROOT不是必须的了

网友:
之前的手机(荣耀、锤子)也是同样的现象
现在换三星了,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F:
手机最近是不是安装过什么软件?估计是底层有这种流氓应用,监听唤醒事件打开这些购物网站

网友:
我最近用爱奇艺APP搜索高达Z,然后视频是引用PP的,然后在爱奇艺里面播放,一播放,自动打开京东、淘宝、支付宝,而且关闭了一个,马上又重新打开,真恐怖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机最近是不是安装过什么软件?估计是底层有这种流氓应用,监听唤醒事件打开这些购物网站 ...

没有安装过什么APP。

楼主:
大家能提供方法,看看是什么原因自动唤醒这些APP。

网友G:
权限设置里没有设置吗?锤子手机可以设置不被第三方应用启动,可以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手机上所有的软件,支付宝和建设银行装Pad上面了,其他的都用小程序代替,使用非常清爽 ...

清爽? 让你糟心的日子在后头呢

到时候保证让你掏钱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权限设置里没有设置吗?锤子手机可以设置不被第三方应用启动,可以找找看

我进入京东的权限设置,没有找到你说的选项

网友H:
解锁使用了第三方的软件了吗? 可能是这个内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我的水货手机三星S6 edge+,系统没有后台管理软件,也不想root折腾,就是被这些连带启动搞到受不了, ...

硬件制造商 会给流氓软件开方便之门

APP开发商  不客气的说  国内APP 十个里面9.9个都在耍流氓

这在2年之前是没人管的,

手机制造业一如以前的电脑   流氓软件导致的巨大制造业泡沫

——————————————————————————————————————————

工信部发布《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app通报(2020年第六批...
[官方]2020年12月3日 依据《网络安全法》《电信条例》《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等法律法规,按照《关于开展纵深推进APP侵害用户权益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工信部信管〔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

百度快照
工信部 通报 APP 侵害的最新相关信息
9月8日
工信部:二季度纵深推进APP侵害用户权益专项整治行动
和讯
智通财经APP获悉,据工信部9月8日消息,工信部发布关于电信服务质量的通告(2021年第3号),通告2021年第二季度电信服务有关情况:纵深推进APP侵害用户权益专项整治行动。...
8月26日
工信部通报搜狐资讯、红袖读书等210款侵害用户...
潇湘晨报
8月26日
工信部通报下架67款 侵害用户权益App
新浪
8月25日
工信部发布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APP通报 搜狗...
同花顺财经
8月27日
工信部通报下架67款侵害用户权益APP 因未按时限...
信阳网信
工信部通报今年首批侵害用户权益行为APP 有令不行企业将受...
2021年1月23日 1月2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通报了今年首批(总第十批)157款侵害用户权益行为APP,记者发现,此次通报指出,一些平台管理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其中,腾讯应用宝在十批次检测中发现问题...
封面新闻

百度快照
其他人还在搜
工信部下架了哪些app工信部通报15款工信部通报1515款侵害用户权益app被通报工信部再通报15款APP工信部通报41款app工信部公布41个APP工信部43款app
工信部通报136款侵害用户权益行为APP
2021年3月12日 来源:央视财经 【#工信部通报136款侵害用户权益行为APP#】今天下午,工信部发布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APP通报:依据《网络安全法》《电信条例》《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
新浪财经

百度快照
工信部通报侵害用户权益App
2020年10月27日 10月27日,工信部发布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APP通报(2020年第五批),快狗打车、易车、永安行、脉脉、百果园、良品铺子等App在列。工信部表示,工信部近期组织第...
环球时报

百度快照
「最新」工信部通报下架12款侵害用户权益APP名单
2021年1月20日 工信部于2020年12月21日通报了63家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APP企业的名单。截至目前,经第三方检测机构核查复检,尚有Wake、场库等12款APP未按照要求完成整改。依...
上海发布

百度快照
你手机里有吗?工信部通报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APP
2021年4月23日 4月23日,工信部网站发布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APP通报(2021年第4批)。  通报指出,依据《网络安全法》《电信条例》《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等...
天眼新闻

百度快照
工信部通报41款侵害用户权益App

楼主:
引用 网友H:
解锁使用了第三方的软件了吗? 可能是这个内鬼。

没有。原装三星的,我基本尽量使用三星官方系统。

楼主(2022-03-07):
奇怪,这个问题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动消失了。

网友:
之前用魅族手机,就出现过这种现象,在购物节和过年时候才出现,过了之后就没。
感觉系统是被远程控制的一样

网友:
反正安卓手机的感觉就是你的手机不全是你的,没办法作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奇怪,这个问题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动消失了。

我在想是不是解锁的时候碰到锁屏界面的某个快捷图标了。然后解锁后自动跳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想是不是解锁的时候碰到锁屏界面的某个快捷图标了。然后解锁后自动跳转。 ...

不可能的。

不是偶尔一次,而是那段时间都是。尤其半夜更频繁,基本每次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这个问题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动消失了。

估计操作你手机的黑客看到论坛了,被发现了,所以自动消失

网友:
安卓,花式各种无底线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