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KHz/直径:16mm超声传感器发射探头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2021-09-15):
现在想用一个25KHz的超声传感器,现用的驱动电路如下:

图中的PWM1_In来至于单片机产生,DH981A芯片产生一个模拟信号,经过555定时器,最终555定时器产生一个25KHz的PWM信号,驱动下端的MOS,现在的现象是已经测量到MOSFET的门级上面的信号已经25KHz的10V的驱动信号,但是超声传感器还是无输出,这是因为驱动电路不对导致的么还是其他原因啊,还请坛友们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容性负载 亲。。。
并联个电感  或者推挽驱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性负载 亲。。。
并联个电感  或者推挽驱动吧。

已经并联了一个4.3mH的小电感,下一步准备采用H桥来驱动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并联了一个4.3mH的小电感,下一步准备采用H桥来驱动试试

并联电感后 有效果吗?

网友:
缺少上管,还有供电电压不够高,起码24v,找块音频功放来驱动吧,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电感后 有效果吗?

并联之后开机一瞬间,电感应该是损坏了,选用的电感线径比较细

网友:
弄个升压变压器吧!要不电压太低了,驱动不了!

网友B:
仅供参考。图1的电路5V电压可以在换能器两端得到将近23Vpp的驱动电压,注意选择电感和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仅供参考。图1的电路5V电压可以在换能器两端得到将近23Vpp的驱动电压,注意选择电感和电容。 ...

感谢分享,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仅供参考。图1的电路5V电压可以在换能器两端得到将近23Vpp的驱动电压,注意选择电感和电容。 ...

你好,这并联这电感参数应该怎么计算的,这能分享一下相关资料么,我在这文档里面也并未看见对应的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并联这电感参数应该怎么计算的,这能分享一下相关资料么,我在这文档里面也并未看见对应的说明 ...

关键词LC tank,普通翻译即LC谐震电路。用1k电桥量取换能器的静态电容C0,然后计算你所需频率下并联谐振电感L。另外并接的小电容是微调用的。注意LC电路的Q值,最终的电压可以用Q倍的电源电压计算。不过真的要算很精确,这个你去搜换能器等效电路,它还有动态电阻和动态电感动态电容等,很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并联这电感参数应该怎么计算的,这能分享一下相关资料么,我在这文档里面也并未看见对应的说明 ...

注意C16必须加,并且位置不能加错,容量不可偏小,他时是给LC电路提供短促大电流的。注意LC的Q值也不能太高,引起信号余震也是太长,淹没有效的回波信号。一般可以用QT来估算余波时长,其中T为信号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