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外徒步点位规划,用什么手机软件比较好?

楼主(2021-09-15):
某度地图城市导航还行,但是好像没有点位规划功能功能,

有支持点位规划的手机地图软件么?(比如可设定A、B、C三个预定行程点位)

最好同时支持电脑点位规划,
有这样的手机软件么

网友:
试了一下,高德汽车导航可以添加很多个途经点,但是步行路线不知道怎么添加
可以试试佳明的路线规划,路线可以自定义

网友A:
某度可以吧。设置起点,终点,然后添加途经点,可以添加14个。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度可以吧。设置起点,终点,然后添加途经点,可以添加14个。够用了。

某度驾车可以添加3个途经点,步行只能添加一个途经点
某度地图安卓10.24.12.990版本,你用的哪个版本某度地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度驾车可以添加3个途经点,步行只能添加一个途经点
某度地图安卓10.24.12.990版本,你用的 ...

我这个版本号比较新估计。
15.9.0.1096

网友:
六只脚,两步路,乐图。

网友B:
用佳明手持gps导航器

网友:
以前跟别人去徒步,用的比较多的是两步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佳明手持gps导航器

你用的哪个型号家明呢

网友:
BIGEMAP  可以试试

网友:
奥维地图

网友C:
能用手机的还叫户外?
我们这里户外运动,基本没手机信号的。
不算偏远地区,离城市不过100多公里。

网友:
户外的手机APP只要有GPS信号就可以了,没有手机网络也能用来导航,这方面是已经考虑过的。像两步路和六只脚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用手机的还叫户外?
我们这里户外运动,基本没手机信号的。
不算偏远地区,离城市不过100多公里。 ...

没手机信号,GPS信号总是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