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SP封装的基础问题

楼主(2021-09-16):
最近想玩一个图像传感器芯片,型号:GC6153,封装为:CSP

封装图如下所示:

请问:

1、上图中所说的封装锡球大小为230um,指的是直径还是半径?

2、这个封装,按照普通芯片进行SMT和回流焊,可以吗?例如找咱论坛里的PCB和SMT样板厂家

3、谁有类似的封装,能分享一个学习学习,字母公司软件的就行

网友:
按照图片比例来看是直径。板子样板厂家应该可以搞定,但是要选选镀金。SMT厂家一般的厂家可能搞不定,良率会很低。

网友A:
1、上图中所说的封装锡球大小为230um,指的是直径还是半径?
230um 是直径,钎料球很少有标注半径的  除非特殊声明。

2、这个封装,按照普通芯片进行SMT和回流焊,可以吗?例如找咱论坛里的PCB和SMT样板厂家
可以,这个封装很小,不太担心回流沉降,但锡膏尽量整好一点,良品率不会太低。
但是需要注意吸嘴是否需要使用专用的和温度曲线。

3、谁有类似的封装,能分享一个学习学习,字母公司软件的就行
封装没有 建议焊盘直径0.23-0.28mm  阻焊扩展0.05mm

另外就是扇线角度要特别注意  会影响焊成像角度  甚至会导致焊接不良

丝印层 如果能不要就不要了  或者放远一点  如果是喷印丝印  积墨高度会影响锡膏厚度  (我的一块样板,把丝印大量删除后 小间距的一些芯片 SMT良品率改善不少)

生产过程中 尽量使钢网到PCB锡膏量一致性好一些  焊盘太小  如果相差较多可能会不良

其他 按照普通的BGA来搞就行了。

仅个人的一点建议,用过同封装(做过两款小摄像头),有啥不对的欢迎大家批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上图中所说的封装锡球大小为230um,指的是直径还是半径?
230um 是直径,钎料球很少有标注半径的  除非 ...

这个封装自带锡球,还需要再刷锡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封装自带锡球,还需要再刷锡浆?

需要的。比较薄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上图中所说的封装锡球大小为230um,指的是直径还是半径?
230um 是直径,钎料球很少有标注半径的  除非 ...

非常感谢,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