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的打印机寿命太惊人了,以前我认为5年寿命,现在发现稍微维护一下至少20年

楼主(2021-09-16):
我之前都是买HP激光打印机,因为公司使用,所以,新机用5年左右,开始出现卡纸,我就会淘汰换新机。

因为旧机卖不出钱,所以我都是随便扔到仓库角落。

最近清理仓库,发现了两台古老的黑白激光打印机:一台是带双面打印模块的HP 1320(生产日期2005年,到现在16年), 一台是带复印功能的HP M1005(生产日期2009年,到现在12年)。

在另外一个帖子里,坛友告诉我,HP打印机旧了,换个搓纸轮就行。

于是,我淘宝买了原装的搓纸轮:

并且买了不到30元顺丰包邮的兼容硒鼓:

两台老爷机竟然满血复活!一切功能正常,打印时的声音也正常。

最妙的是,两台打印机都支持我上次评测的打印服务器,现在都支持电脑和安卓手机的WiFi直接打印!

现在两台打印机都放在家里备用了。HP 1320打印速度十分惊人,M1005的打印效果秒杀我后来买的联想.

网友A:
确实,二十多年前我买过一台HP 6L ,激光机,直接用了十多年才扔的,扔的原因是那时觉得太慢了和容易卡纸了,二十年前可不慢。。。
当时要3000多的,经常用来打印 丝印用的硫酸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二十多年前我买过一台HP 6L ,激光机,直接用了十多年才扔的,扔的原因是那时觉得太慢了,二十年前可 ...

2005年生产的HP1320的打印速度非常惊人。一开机2秒就进入使用状态,打印出一张纸简直感觉不需要时间一样(单面)。

网友:
90几年的HP5L用十几年都不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05年生产的HP1320的打印速度非常惊人。一开机2秒就进入使用状态,打印出一张纸简直感觉不需要时间一样 ...

开机两秒打印是因为这款使用了惠普专利的猛攻型定影技术  峰值功率有点离谱。
普通都是用灯管加热定影辊。
这款是使用合金电阻丝 温度系数较大的  直接通电测电压电流后计算出当前发热丝温度,把纸烤烫后,后面定影辊只负责压一下。

做过一个类似的温控器  用来封某种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两秒打印是因为这款使用了惠普专利的猛攻型定影技术  峰值功率有点离谱。
普通都是用灯管加热定影辊 ...

很难相信这是16年前的打印机

网友:
虽然对温度精度要求不高 但是这样的采样方式在其他行业上得到很好的应用。 惠普使用的是周波控制 方便采样,现在很多其他行业优化采样后 使用斩波控制了。
原理上一样的。

假设 25度10.00欧姆,100度10.01欧姆。 通过测量当前电压电流即可计算出当前阻值。而这个技术难点在加热丝老化后温度曲线的补偿。

网友C:
M1005 打印出现有规律横线,更换硒鼓,清理激光组件无效,更换定影组件打印四五张后现象依旧,专卖店说刮板磨损,维修 费用260,淘宝查也就几块钱,谁能指点一下

网友:
量距离大概可以得出周长,然后算出直径,就知道是哪个辊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1005 打印出现有规律横线,更换硒鼓,清理激光组件无效,更换定影组件打印四五张后现象依旧,专卖店说刮板 ...

二手的M1005还要7,800元。

二手1320才380元。260元不如不修,换台面打印的1320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1005 打印出现有规律横线,更换硒鼓,清理激光组件无效,更换定影组件打印四五张后现象依旧,专卖店说刮板 ...

打印样张拍照看看?刮板貌似就是硒鼓里面的刮板吧?

网友E:
搓纸轮不好换

网友:
家里用hp喷墨的。  也是很耐用。  墨水自己加加。 一般消费也就 50 以内

网友F:
激光打印机用在企业是合适的,毕竟稳定可靠,但我门是设定有专门的一个小文印房安置,而且做了主动排风设施。这是因为激光打印机在工作的时候,比较有可能散落、扬起一些碳粉粉尘。这些碳粉成分复杂,多含有多环芳烃系列及二甲基硝胺等物质,为已知的致癌物质。同时因为肺部无法隔绝碳粉大小的杂质,因此碳粉最终会沉积在肾脏,长期接触有积累毒性的风险。特别是运行久了的机器,其间隙加大,碳粉外溢更加多。如果还使用公差较大的廉价兼容粉盒或者自行添加碳粉,那么会放大其危害。因此,激光打印的使用和管理需要谨慎,并不推荐在家庭使用。特别是在空调房,就算有空滤或者空调设备,激光打印机工作时产生的臭氧也可能对人体造成伤害。个人使用的话,还是考虑喷墨打印机比较好,虽然打印成本可能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搓纸轮不好换

非常好换,两台都是我自己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激光打印机用在企业是合适的,毕竟稳定可靠,但我门是设定有专门的一个小文印房安置,而且做了主动排风设施 ...

家里才不适合使喷墨。几个星期才打一下,要达到时候已经堵死喷头了。

激光打印机几年打一张都不会出问题。

你怕污染的话放到阳台打印就行。(激光打印机的污染,远远少于一台汽车喷出的尾气)。

安全原因,建议你出门口戴上生化防护服和防堵面罩。

网友:
日本的喷墨打印机也是挺让人惊叹的,然而不是寿命,而是镀锌铁板折弯出来的钣金框架,塑料齿轮和导向滑块,有刷电机配塑料光栅尺,最廉价的物料和结构做到极高的精度,成本控制可以说做到了极致。

网友G:
成本控制到了极致!

网友:
n年前  拆机一台小日本的复印机
从此  不再认为小日本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印样张拍照看看?刮板貌似就是硒鼓里面的刮板吧?

明天打印拍个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成本控制到了极致!

但可靠性和寿命也做到极致。

网友F:
引用 楼主:
家里才不适合使喷墨。几个星期才打一下,要达到时候已经堵死喷头了。

激光打印机几年打一张都不会出问题 ...

两点吧,一个是据我了解HP中国是没有针对个人和家庭使用的激光打印机的,个人打印机基本都是喷墨的,所有激光打印机全是商用型号。请参考:https://www.hp.com/cn-zh/home.html
其次,现在新式喷墨机,例如爱普生墨仓式一体机,官方提供3年保修,而且这些一体机集成了复印,传真功能,一般不用断电,机器会根据设定的程序,自动进行清洗维护,据我这些年使用感受,质量还是可靠的,效果也不错,并没有发生早期那种容易堵头的问题。http://www1.epson.com.cn/mocangshi/huodong.html

是否适合家用,各人可以自行选择,我只是提出我的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搓纸轮不好换

还是比较好换的
应急的时候,还可以将旧的橡皮圈拆下来,转半圈再装回去。
再反过来用里面就未试过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但可靠性和寿命也做到极致。

莫大,那 HP 遇到您估计也算是栽了!若再多几个如您这样的客户,我看 HP 也别玩打印机的这一块了,直接收收去搞别的产品貌似还能有口饭吃!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点吧,一个是据我了解HP中国是没有针对个人和家庭使用的激光打印机的,个人打印机基本都是喷墨的,所有 ...

我已经不止一次发现你思考问题的角度很怪。

以前激光打印机是高档货色,都在2000元以上。而喷墨打印机可以做到300到500元。

当年东莞房价才2000元/平方,所以,激光打印机从价格上,是定为企业与商用的。而且当年家庭根本没有什么打印需求。

现在东莞房价高达10万元,而激光打印机可以做到了700元,并且,学生打印需求非常大,现在基本人手一台打印机。

只有很穷的人才使用喷墨打印机。经济稍微好点都是激光打印机,甚至彩色激光打印机。

而HP的廉价产品,宣传点就经常是家庭作业的打印了:

网友:
我家的hp3558用了16年了,目测还可以再用16年

网友:
我用的佳能墨盒式喷墨,老是出问题,想换激光打印机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已经不止一次发现你思考问题的角度很怪。

以前激光打印机是高档货色,都在2000元以上。而喷墨打印机可 ...

我不清楚你展示的宣传图来源是不是官方发的。但,我可以说明我的观点来源。
首先,打开惠普中国的网站。https://www.hp.com/cn-zh/home.html
点击在线购物,选择“个人和家用打印机”
你可以找找,一共18种打印机,有没有哪款是激光打印机。https://www.hpstore.cn/printers/personal-and-home-printers.html
HP作为老牌激光打印机生产商,其激光打印机系列远比其喷墨系列知名,要不是有迈不过去的技术坎,为什么家用产品系列中却没有激光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不清楚你展示的宣传图来源是不是官方发的。但,我可以说明我的观点来源。
首先,打开惠普中国的网站。h ...

你去查一下,HP和Dell 有没有家庭服务器?

估计也没有。

你就下结论,服务器的辐射维护家庭健康?

现在的激光打印机没有任何异味的,可能十几年前的有。

所以,不要用你的错误的观点去误到其它坛友。

家庭打印机,如果打印文字,选择黑白激光打印机。需要打印图片,使用彩色激光打印机。

家庭千万别使用喷墨打印机,折腾死人,除非你能坚持每星期都打印。

网友:
喷墨机真的折腾,可能原装连供的好一些。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莫大,那 HP 遇到您估计也算是栽了!若再多几个如您这样的客户,我看 HP 也别玩打印机的这一块了,直接收 ...

hp m1005  三年间,从1360涨到2050,你敢信。卖了十几年了。因为机器不赚钱,hp准备停产.
  替代机是些三星的垃圾货。两万多张就需要花400多块钱换感光鼓。
     对比起来hp三万多张才需要换搓纸轮几元钱。八万张才需要换定影膜。才一百五包手工。

网友J:
引用 网友I:
hp m1005  三年间,从1360涨到2050,你敢信。卖了十几年了。因为机器不赚钱,hp准备停产.
  替代机是些三 ...

搜了下,没这么贵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去查一下,HP和Dell 有没有家庭服务器?

估计也没有。

我的错误观点?惠普,佳能他们既有激光的,也有喷墨的,所以有些东西不想说的太明白我理解。爱普生没做激光的,说得可就清晰明了,给个官网的截图 。如果一个个浏览,你可以在他许多许多款喷墨机的介绍中看到相应的描述。该说的我想已经说得够明白了。这是为你的健康,你家人的健康提供参考,你就算自己觉得这点臭氧,粉尘无所谓,也应该为家人考虑下。
https://www.epson.com.cn/products/L-all-in-ones/L6498/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错误观点?惠普,佳能他们既有激光的,也有喷墨的,所以有些东西不想说的太明白我理解。爱普生没做激 ...

我家有新风系统,一点点的臭氧和粉尘,新风机很快就清理完。

我前面说了, 吹毛求疵的人可以放到阳台或通风的房间使用。

另外,我前面也建议了这些人,外出的时候要全身防毒装备,防毒面罩,因为每一部汽车排出的尾气,都比一台激光打印机大几千倍几万倍。而外面的汽车川流不息。

网友K:
激光打印机用HP,公司有两台HP打印机,十多年了每天都用,就是不坏,最后是白色变黄太难看给换了。
喷墨打印机EPSON无人能敌。拆过epson的TX800系列古董6色喷墨打印机,内部结构实在太复杂,精度极高。
另外很多人看到激光打印机上面冒烟,认为是碳粉飘出来了,不健康,其实那只是纸张受潮后被加热时的水蒸气而已。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激光打印机用HP,公司有两台HP打印机,十多年了每天都用,就是不坏,最后是白色变黄太难看给换了。
喷墨打 ...

油管有个老外专门翻新古董电子产品,塑料发黄貌似是用小苏打 + 双氧水 + 紫外线灯来还原。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油管有个老外专门翻新古董电子产品,塑料发黄貌似是用小苏打 + 双氧水 + 紫外线灯来还原。 ...

到东莞宏远二手市场,或广州天河金桥二手市场,看看他们怎么翻新。

网友:
我用了2台1020了 还特么都没坏每台都差不多10年了估计过段时间在买一台丢公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J:
搜了下,没这么贵啊

淘宝上全是翻新货,官方店的就是二千多  京东也是二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