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显示矜字死机怎么回事

楼主(2021-09-16):
DIY的播放器,播放王菲的  矜持 时死机,使用的BG2312字库,在字库里找矜是有的。改个名字就可以正常播放。其它显示一切正常。。。什么原理呢?

网友:
八字不合,建议换名字。

网友:
八字不合,建议换名字。 +1

网友A:
估计有内存不安全(意外写坏其他地方内存)的情况发生了,可能最坏情况下bug会更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有内存不安全(意外写坏其他地方内存)的情况发生了,可能最坏情况下bug会更严重。 ...

问题解决了,是我大意了,烧写字库时不完整。。。。

网友:
是不是怀疑自己不矜持了

网友:
不能太矜持

网友:
改成不矜持试试呢

网友:
程序不会骗人

网友:
程序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