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1.1S 做的USBHUB 在手机上可以用吗

楼主(2021-09-16):
FE1.1S 做的USBHUB 在手机上可以用吗,或者有别的芯片推荐,USB2.0就行。
主要想用作手机或平板上,扩展出至少2个USB口

网友:
实测FE1.1-LQFP48和MA8601都可以识别USBDAC和U盘
FE1.1S和MA8601可以直接管脚替换,相信也没问题。

网友:
可以扩,这个在平板手机均试过,放心用吧

楼主:
谢谢了,这个芯片可以支持1个USB audio设备和一个 usb HID 设备同时工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这个芯片可以支持1个USB audio设备和一个 usb HID 设备同时工作吗

可以,没问题,基本和电脑上使用差不多,鼠标U盘可以同时接

网友:
GL852G,如果要支持USB3.0就用GL3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