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外壳需要开孔散热,但又要防溅泼,怎么做呢?

楼主(2021-09-16):
找了很久,没看到什么示意图。

网友A:
找找防水透气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找防水透气膜

那种透气膜,太麻烦了,安装麻烦,容易脱落,不好固定。

我们就是需要简单点的方式。

网友:
换铝合金外壳,内部散热引到外壳上

网友:
百叶窗?风扇对外吹?   透气防水膜散热不行的

网友:
参照路由器的散热设计,底部开孔,另外不能外面加防水盒吗?

网友:
开大孔,网上找那种防溅泼的板,胶合或螺丝上

网友:
百叶窗是好的选择,如果泼溅厉害的话百叶窗(有出水孔)+过滤棉+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