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厚度、尺寸的 铝基板和普通FR4-PCB,哪个机械强度好?

楼主(2021-09-16):
如题。

不考虑散热和电参数,

只考虑机械强度,

在外形和厚度完全一样的情况下,哪一种材料比较“硬”,不易变形

网友:
不知这个变形指的是弹性变形还是不可恢复的变形,按强度说的话,那就是考虑破坏的情况了。

FR4是玻璃纤维复合材料,各向异性,我查到的数是纵向415MPa,横向345MPa,就当340Mpa。

铝是是各向同性和线弹性的,所以弯曲屈服强度就是拉伸屈服强度。

6061可以热处理,按T6算可能240+?超不过310的。

5052还要稍微小一点

1060也就是一百多点

网上查铝基板基本是这三种料,但如果想要散热好,那基本就是1060。

应该是复合材料胜利,不过复合材料各向异性,具体也要看怎么用和做的怎么样(比如最近说的缺布啥的

编辑:
//三种铝可以折弯来判断,6061不能折弯,5052可以折90度,1060基本随便折

网友A:
真的?
PCB比铝的强度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
PCB比铝的强度更高??

这没什么奇怪的吧。就钢化玻璃和纯铁相比,玻璃的硬度比纯铁高多了。  就强度来说, 相同尺寸玻璃条和铁条,在一定扭力情况下,玻璃变形可能比铁条要小。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架不住,扭力大到一定的时候,玻璃直接破碎,铁条也只是小小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
PCB比铝的强度更高??

再说,玻璃纤维环氧树脂板的强度,本来就不是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
PCB比铝的强度更高??

应该是铝比PCB先发生塑性变形,至于刚性怎么样还得另说。

我有点担心PCB比不过6061的,我没有用实物试过

但绝大多数铝基板应该是1060,所以应该会输给PCB的。

1060导热234W/mK,6061只有167W/mK,铝基板强调导热性能应该优先选择106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