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两台pc之间通过usb对拷数据解决方案

楼主(2021-09-16):
我知道有OT7300的USB对拷线但是不支持Linux系统.
另外,如果一个USB设备要同时支持host或者slave怎么做,用OTG?

网友A:
支持OTG就虚拟个rndis gadget网卡最省心

网友:
两个USB转网口?

楼主:
现在要做一个平板电脑,客户要求平板的USB可以接到pc的USB导数据。最优的方案就是USB口同时支持host和slave,次优方案是设计两个USB,一个host,另一个host,感觉比较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要做一个平板电脑,客户要求平板的USB可以接到pc的USB导数据。最优的方案就是USB口同时支持host和slave ...

正确的办法就是USB设备做为RNDIS网卡

楼主:
RNDIS网卡速度应该也就千兆的速度,比USB 3.0的200MB/s还是慢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RNDIS网卡速度应该也就千兆的速度,比USB 3.0的200MB/s还是慢不少

MTU改大就快了

网友:
还是虚拟网卡最好

楼主:
除了OT7300,PL2701也可以

网友:
这种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支持OTG就虚拟个rndis gadget网卡最省心

搭车请教

看到有的USB采集设备  通过USB口和ANDROID主机OTG连接  APP显示采集分析结果
这种架构  也会是虚拟成网卡的形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车请教

看到有的USB采集设备  通过USB口和ANDROID主机OTG连接  APP显示采集分析结果

大概率不是网卡

我猜采集端是341之类的普通usb串口之类,android的apk可以像libusb一样直接操作usb,

采集端拔下来插电脑上看下识别的是什么就是了嘛

网友:
远程桌面连接不行嘛 还能控制。只需要网口 或者usb专网口

网友(2022-03-29):
引用 楼主:
RNDIS网卡速度应该也就千兆的速度,比USB 3.0的200MB/s还是慢不少

任何网卡显示的线路速度,不一定是真实的运行速度。系统不管网卡是多少兆,操作流程是一样的,实际收发速度也是取决于网卡本身。
usb虚拟cdc串口也是一样的情况,设置9600波特率,实际速度十几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