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STM32软件复位多长时间?

楼主(2021-09-16):
请教一下STM32软件复位多长时间?我的发了命令要两三分钟才复位,有没有快的方法?

网友:
肯定不正常了,你怎么发的命令,命令是什么

网友:
应该ms级别

网友:
到秒级别的就不正常了,分钟的话肯定有问题了
查查软件逻辑
可能是软件问题

网友:
stm32的软复位本质上还是硬件复位,会拉低rest脚,所以是瞬间的

网友:
以F0为例,复位至运行规格书上写的51us,考虑到复位信号的滤波延迟,再加20us

楼主:
        __set_FAULTMASK(1); //关闭所有中断
      NVIC_SystemReset(); //复位 谢谢大家,这两个命令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__set_FAULTMASK(1); //关闭所有中断
      NVIC_SystemReset(); //复位 谢谢大家,这两个命令的. ...

怕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
记得是个很窄的脉冲,us级别吧

网友:
调试时也一直在用这条指令  NVIC_SystemReset();

网友:
你测下VDD、RST 波形吧。
一般1ms足以。看下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