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STM32+TP4056充电板方案优化-有酬金

楼主(2021-09-17):
使用了STM32 +TP4056 做了一个手持式的板子, 总有客户反馈电池鼓包等问题,  不清楚原因也无从下手   . 现在寻找一名高手给一些改善的建议,可以是优化TP4056 也可以是有其他更好的方案.事后有酬劳.有意者麻烦留下联系方式 .谢谢大家.

网友:
跟使用习惯有关系,干催把电池换18650之类的钢壳电池,从根本上杜绝鼓包

网友:
电池怀孕啊,这个好办:

1. 三元软包长时间满电易怀孕,建议换方案,充电到 4.0V 就停止;
2. 软包过放也会怀孕,但基本上保护板会搞定

以上只要控制充电,基本可以降低怀孕率

网友:
放电也得注意,3.5V就关机,不能放到2.7V保护板保护,放到保护板保护的话电池用不了太长时间就会废。
3.5~4.0范围内使用估计就差不多了

充到4.0V的IC可能不好找,可以单片机测电池电压,充差不多了通过TP4056的使能脚让它停止充电

网友:
4056 这么小电流的问题不大,主要是你的过放保护电路的设计,最好选择大于等于3V 的保护芯片,不要太低的。

网友:
我们公司买的汽车启动电源也有好多怀孕的,怀疑过放导致。
电池是4节串联 14.8V,满电16.8V,我们设定的过放电压是14V左右,但是依然没电,而且再也无法充电,自己在家测试,都正常,也是个麻烦
看过方案,充电是MCU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