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面板走大功率芯片,如果保证小信号地的稳定?

楼主(2021-09-17):
按客户要求只能做单面板,还是铝基板,芯片功率较高,电流大。
在满功率运行下, io ldo 1.8v的gnd 已经一塌糊涂了,大概有300mv的抖动(core gnd 和 io ldo gnd 是共地),信号有部分缺失遗漏,加了多种电容效果不大
感觉ldo的gnd要单点接地,是用磁珠还是0欧姆好?
有人推荐是0欧姆再并一个二极管,这样效果如何?

网友A:
你多大电流,温升有多大,LDO的核心是内部的运放,这个LDO参数没选好.可以把型号和电路贴出来,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多大电流,温升有多大,LDO的核心是内部的运放,这个LDO参数没选好.可以把型号和电路贴出来,帮你看看。 ...

core 电压1.2v ,电流大概10A
io 电压1.8v, 电流50ma
现在问题是一旦芯片跑起来,整个gnd 噪声都很大,以至于ldo的输入噪声都很差,ldo是5v降压1.8v

网友:
非功率部分单独做个多层板,使用邮票孔或者使用板对板连接器的方式固定到铝基板上

网友B:
0欧磁珠导致电平面之间有阻抗,更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0欧磁珠导致电平面之间有阻抗,更难

磁珠这种只能加电源处,放地线上就是坑人的

网友:
把 LDO 更换为高频 DCDC 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core 电压1.2v ,电流大概10A
io 电压1.8v, 电流50ma
现在问题是一旦芯片跑起来,整个gnd 噪声都很大, ...

1.核心电压10A这么大,用LDO可能不合适。这么大电流的LDO效率不高,温升会非常明显,用DCDC会更好。LDO是用的什么型号?
2.确实如楼下坛友讲,GND这里不用做隔离,0R电阻磁阻都不要。直接接在一起试一试。但大概率应该也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没PCB截图,不知道咋弄。生病为啥要上医院?电话问诊快递送药更节省时间,大部份人宁可诊金翻倍,哈哈

网友:
单点接地为啥一定要0Ω电阻或者磁珠??在电源输入的地方铜皮直接连就行。
画PCB板各电路单元的电流路径还是要清楚的,不清楚电流路径,单点接地也找不到正确的接地点!

网友:
直接上图还快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