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利班采购中国的植保无人机作为屠杀与暗杀的武器

楼主(2021-09-17):
@南海的浪涛

塔利班某支无人机部队接受采访:

他们是12名工程师,2019年组建,原因是现在已经进入高科技时代,玩自爆过时了且有损形象。他们通过一家农药农机皮包公司,花6万美元从中国买了第一台高原型植保无人机(后来买了第二台),涂成蓝色,装上4发迫击炮弹。

先是炸政府军检查站练手,2020年11月1日在昆都士炸死四名省长保镖。今年5月2日炸死杜斯塔姆的副手、乌兹别克族北方军阀Piram Qul议员。7月1日投弹吓唬塔吉克族军阀努尔。

其他两支无人机部队也已经组建。

信息来源:https://newlinesmag.com/reportag ... aliban-win-the-war/

网友A:
提醒一下不喜欢看英文的小伙伴,文章配图为2013年拍摄的美军侦查无人机,并非内文所说的中国农业植保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醒一下不喜欢看英文的小伙伴,文章配图为2013年拍摄的美军侦查无人机,并非内文所说的中国农业植保机。 { ...

的确,配图不是中国的农保机,而是美国无人机,有文字说明:

网友B:
40万一台植保无人机好贵哦,这中间商的差价是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万一台植保无人机好贵哦,这中间商的差价是不是很大

这肯定是最大型的型号。能安装上4发迫击炮弹。

网友C:
中国人发明火药用来做鞭炮,外国人用来做炮

网友D:
植保机能载重,能扔炸弹,但能飞几百米高吗? 好象不行吧,距离也有几公里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植保机能载重,能扔炸弹,但能飞几百米高吗? 好象不行吧,距离也有几公里吗? ...

有一个物理问题:如果在两千米高的悬崖上放飞无人机,那么无人机是不是飞行高度就可以保持在两千米?  还是一离开悬崖就会跌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一个物理问题:如果在两千米高的悬崖上放飞无人机,那么无人机是不是飞行高度就可以保持在两千米?   ...

不会的,我试过在三楼起飞,飞出阳台,一样保持高度

网友F:
比人大得多且有运载人的能力但不载人的飞机才叫无人机吧,明显载不了人的飞机为啥要叫无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比人大得多且有运载人的能力但不载人的飞机才叫无人机吧,明显载不了人的飞机为啥要叫无人机? ...

我的雕刻也可以叫无人机。

是机器吗?是的。
是无人的吗?是的。

所以是无人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植保机能载重,能扔炸弹,但能飞几百米高吗? 好象不行吧,距离也有几公里吗? ...

载重啥的应该都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应该是发射瞬间巨大的后坐力,如何保证飞机稳定。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载重啥的应该都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应该是发射瞬间巨大的后坐力,如何保证飞机稳定。 ...

迫击炮 没有后座力 往下丢就行 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头部的引信部分先着地 除非用延时引信。 我啥也不懂 我是瞎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载重啥的应该都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应该是发射瞬间巨大的后坐力,如何保证飞机稳定。 ...

用这东西不能发射了,只能向下扔,发射的话后座力肯定将这玩意甩到不见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雕刻也可以叫无人机。

是机器吗?是的。

我个解释说得通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载重啥的应该都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应该是发射瞬间巨大的后坐力,如何保证飞机稳定。 ...

迫击炮又名“无后座力炮”,实际上就是运用动量守恒的原理,由喷射筒向弹尾喷射气体消除后座力。炮弹自带“火箭发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迫击炮 没有后座力 往下丢就行 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头部的引信部分先着地 除非用延时引信。 我啥也不 ...

迫击炮弹拆掉保险在一定高度扔下来必定头朝下击发,头部重量比尾部高多了,不可能尾部着地或者斜着着地不击发的,要么哑弹,要么高度不够

网友:
大疆产的不过是航模,和几亿美元的美帝武器相比,就是弓箭对步枪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迫击炮又名“无后座力炮”,实际上就是运用动量守恒的原理,由喷射筒向弹尾喷射气体消除后座力。炮弹自带 ...

迫击炮是有后坐力的,还可以增加药柱,增加射程

应该是把炮弹挂上,到目标位置丢下,因为重力加速度的作用引信可以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迫击炮是有后坐力的,还可以增加药柱,增加射程

应该是把炮弹挂上,到目标位置丢下,因为重力加速度的作 ...

如果飞机失速的话,是不是要炸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国人发明火药用来做鞭炮,外国人用来做炮

做鞭炮的火药和做炮的火药压根是两种东西。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中国人发明火药用来做鞭炮,外国人用来做炮

明朝中国的火器在当时世界上已经很先进了,也大规模装备到军队并长期用于实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国人发明火药用来做鞭炮,外国人用来做炮

中国制造无人机,除了植保,展演,航拍,测绘,当然也会少不了用于军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比人大得多且有运载人的能力但不载人的飞机才叫无人机吧,明显载不了人的飞机为啥要叫无人机? ...

国人把 随便一个遥控飞行玩具都敢叫无人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明朝中国的火器在当时世界上已经很先进了,也大规模装备到军队并长期用于实战。 ...

有种说法,明朝中国的火药主要依靠进口,自己的火药因为加了人参等中药,所以效果越来越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雕刻也可以叫无人机。

是机器吗?是的。

雕刻机也可以用来做武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种说法,明朝中国的火药主要依靠进口,自己的火药因为加了人参等中药,所以效果越来越不行 ...

明朝的部分威力巨大的大炮有部分进口的,好像是因为解决不了大威力炮弹炸膛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迫击炮是有后坐力的,还可以增加药柱,增加射程

应该是把炮弹挂上,到目标位置丢下,因为重力加速度的作 ...

谢谢斧正!!!映象中迫击炮是无后座力炮,原来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