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载WIFI不能识别的热点与外加WIFI为何可以识别?这么大差别?

楼主(2021-09-17):
联想笔记本E41,本载wifi识别不了上面的热点,好奇怪?

楼主:
本图y下面是本载无限网卡,工作环境是上面的三个热点,但是一个都识别不出来。但是外加的360小WIFI可以识别,大师看看是什么情况?与网卡的技术方案有关?

网友A:
有可能是5G频段的,笔记本自带的只支持2.4G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5G频段的,笔记本自带的只支持2.4G频段

分析角度不错,但目前学校还没有达到5G的高度。。。还是2.4G

楼主:
忘记给出网卡型号了,补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忘记给出网卡型号了,补上:

很简单啊,你网卡2.4G关了,或者坏了

网友:
之前遇到过有的网卡不能支持全部的2.4G频段,所以搜不到,你可以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把路由器换个能支持的频段就好了。

网友:
3165WIFI模块是支持双频WIFI的。可能是不支持的频段

网友C:
买个USB网卡一试就知道了。才几十

网友D:
用工具看这些不能识别的wifi在哪个频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工具看这些不能识别的wifi在哪个频道

谢谢您的回复,请问哪个工具可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USB网卡一试就知道了。才几十

楼主位图片中上面那个就是传说中的USB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啊,你网卡2.4G关了,或者坏了

楼主位图片中已连接应该是2。4G,能正常工作,而且满血。。。可能是5。0部分关了或者坏了?如果是关了的话,这种卡如何开启?如果坏了的话,一个网卡2。4功能正常,5G功能坏,咋解释啊?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E:
先重装个系统看看。大部分还是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重装个系统看看。大部分还是软件问题。

谢谢回复, 英雄所见略。。。。。。

PS:上图就是新装WIN7的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