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底噪的矢量网络分析仪,卡在哪里了?

楼主(2021-09-17):
想自己做一台底噪为-120db的矢量网络分析仪,1GHz以下频段的。

但网上都说,一般只能到-90db,为啥啊?

网友A:
一般只能到-90db  当然是钱不够,你投几个亿定制一套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只能到-90db  当然是钱不够,你投几个亿定制一套芯片

别说玩笑话了,我是诚心想请教。

keysight可以到-140db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说玩笑话了,我是诚心想请教。

keysight可以到-140db

keysight几十年的经验积累闹着玩呢?

网友A:
高档的仪器里面有定制的芯片,有自己的专利。
rigol的示波器都开始自己定制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档的仪器里面有定制的芯片,有自己的专利。
rigol的示波器都开始自己定制芯片 ...

如果现在购买现成的芯片,能不能做到-120db呢? 1GHz以内。

网友B:
楼主说说计划的方案
想要底噪小首先RBW要调低,这是共识问题。你看到的是德-140应该是RBW最小时候(例如10HZ或1HZ)水平。这时扫描速度你几乎不可能接受。毫无实时性可言。
要说的是在1KHZ或300HZ这种中等RBW,不同档次扫描速度会不一样,例如ZVL和PROTEK A333同样在RBW=1K,底噪水平接近,但ZVL扫描实时性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说计划的方案
想要底噪小首先RBW要调低,这是共识问题。你看到的是德-140应该是RBW最小时候(例如10H ...

是的,我不追求实时性,10Hz, 1KHz,都能接受。

有没有啥参考方案?要用哪些芯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现在购买现成的芯片,能不能做到-120db呢? 1GHz以内。

你看看国产的机器能做到什么水平,这个就应该是不限售芯片的上限了

网友C:
其实底噪跟芯片没啥关系,跟滤波器关系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底噪跟芯片没啥关系,跟滤波器关系比较大。

网分内部的滤波器,是腔体滤波器,还是LC滤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分内部的滤波器,是腔体滤波器,还是LC滤波器?

腔体 + 晶体。

楼主:
金属腔体滤波器吗?这么高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金属腔体滤波器吗?这么高端。。。。

未必,我手里的矢网射频部分比较简单,就是1次变频接收机结构。没有使用腔体滤波器。RBW调节应该是在软件里进行的。-130dBm的底噪在不追求实时性时候可以轻松达到
你可以研究一下HP835X系列 PNA矢网的维修手册,PNA是高性能矢网的意思,比ENA 经济型矢网设计性能要更优。看看人家的射频架构。射频通道没有你想象的复杂。
还有一种集成频谱和矢网的仪器,例如HP4195,能找到全套设计和维修资料的,虽然年头很老了,但基本架构摆在那里,也可以参考一下。
一定要接受底噪低,应该考虑频谱分析仪的接收机通道设计结构。
这是我的矢网测一个滤波器组合的结果。勉强能接受的扫描速度,-122结果轻松获得。

网友:
楼主厉害了,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未必,我手里的矢网射频部分比较简单,就是1次变频接收机结构。没有使用腔体滤波器。RBW调节应该是在软件 ...

为什么频谱仪的接收机通道的底噪,会比网络分析仪的要好?

什么原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频谱仪的接收机通道的底噪,会比网络分析仪的要好?

比较新的VNA大多采用PCB微带滤波器和数字中频技术,底噪指标差一些,但整体成本和调试难度可以降低很多。

就像高位万用表以前老式的都是积分ADC,现在6位半都直接上Sigma-Delta AD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新的VNA大多采用PCB微带滤波器和数字中频技术,底噪指标差一些,但整体成本和调试难度可以降低很多。 ...

喔,那我们追求低噪的网分,你有没有什么开源方案之类的?

1GHz频段之下就可以了,按理说,应该不是很复杂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那我们追求低噪的网分,你有没有什么开源方案之类的?

1GHz频段之下就可以了,按理说,应该不是很复 ...

个人认为,就凭你这样的回复,你要么根本不懂不懂得网分怎么回事,要么就是凭一时雄心壮志,而且还靠开源资料来做这么专业的玩意。
1G以下,可以包含N多实际的工程设备了,放20年前来看的话,比如简单的每个人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2G手机!
以上尖酸刻薄的话,听了别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喔,那我们追求低噪的网分,你有没有什么开源方案之类的?

1GHz频段之下就可以了,按理说,应该不是很复 ...

接收机底噪 PN PN = 10lg(KTW) + NF

其中:

K:波尔兹曼常数,= 1.38×10-23 J/K

T:开氏温度,常温为 290 K

W:信号带宽

NF:接收机噪声系数

1、关于热噪声的频谱密度,理解为1Hz带宽内的底噪,则为10lg(KTW)=10(1.38×10-23 J/K*290 K*1Hz)= -203.9772292dBW =-173.9772292dBm≈-174dBm

即热噪声的频谱密度约为-174dBm。

综上所述,在接收机带宽确定情况下,噪音只能低到某个理论值。在这个理论值基础上,改进器件和设计,降低增加的噪声。
不明白楼主一味追求低底噪矢网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底噪 PN PN = 10lg(KTW) + NF

其中:

感谢,中频带宽10KHz的时候,理论底噪是不是-134db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中频带宽10KHz的时候,理论底噪是不是-134db左右?

按公式计算即可。

网友D:
底噪是底噪,单位是绝对值,比如-120dBm(0.2uV rms);
动态是动态,单位是相对量,比如120dB动态;

网分S21要做120DB动态,简单点,就是发射功率大点,接收灵敏度可以低点都没问题。
不过你能将端口回损降低到30dB或者是40dB,那就相当的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底噪是底噪,单位是绝对值,比如-120dBm(0.2uV rms);
动态是动态,单位是相对量,比如120dB动态;

谢谢,请问什么是端口回损啊?

这个难点,又是卡在哪里?

网友:
楼主说说造这个矢网的目的是什么吧。
感觉楼主对很多基础知识不太了解。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零基础就敢做网分,厉害??

网友:
1G以内业余用途NanoVNA也基本够用了,预算够的话再配一台二手CMU200,比你啥都不懂还自己DIY靠谱多了。

如果专业用途就更加没理由DIY了。

网友:
关键是还一来就要做到业内顶尖,甚至是超过现有专业设备,
我的确理解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