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eap的剩余空间方法,Keil + MicroLib。

楼主(2021-09-17):
如何获取Heap的使用信息?
好像标准库中有 __heapstats() 可以输出。
还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
可以使用 wrapper 接口再次封装 自行实现
可参考 mebdos中的代码
mbed_alloc_wrappers.cpp

网友:
可以使用2分法快速判断出的内存剩余值,原理是逐次尝试malloc,成功后free

网友A:
re楼上的
我写过

static size_t __get_free_mem(size_t start, size_t end)
{
    unsigned char *p;
    while (start < end - 1) {
        size_t size = (start + end) / 2;
        if (size == 0)
            return 0;
        p = malloc(size);
        if (p != NULL) {        // malloc succeeded
            free(p);
            start = size;
        } else {                // malloc failed
            end = size - 1;
        }
    }
    return start;
}

size_t get_free_mem(void)
{
    return __get_free_mem(0, 65536UL);
}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楼上的
我写过

这个思路不错哦,谢谢,收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e楼上的
我写过

代码边界有问题,如输入参数0,2,FreeMemerySize=2时,返回1。

网友B:
再例如参数start>=end时,返回start,代码并没有验证内存分配有没有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边界有问题,如输入参数0,2,FreeMemerySize=2时,返回1。

最小数是1就可以了,
最大差1,这也无关紧要吧,实际应用都比较大,不会是2.
但有个问题,剩余空间是连续的才能检测正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例如参数start>=end时,返回start,代码并没有验证内存分配有没有成功

前面那个确实
后面这个不是问题, __get_free_mem函数不对外暴露, 只通过get_free_mem访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小数是1就可以了,
最大差1,这也无关紧要吧,实际应用都比较大,不会是2.
但有个问题,剩余空间是连续 ...

不连续的话基本也只有最大空间有意义吧... 特别是在mcu上
一般都是尽可能避免使用malloc的

或者用bget之类第三方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连续的话基本也只有最大空间有意义吧... 特别是在mcu上
一般都是尽可能避免使用malloc的

bget 說可以避免碎片,請問大概是什麼原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bget 說可以避免碎片,請問大概是什麼原理?

直接看源代码呗, 总共就1000多行

楼主:
按上面的思路,加了多次逼近,并用了三分法,
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碎片,增加精度
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毛病没?

unsigned long get_heap_free_space(void)
{
    const unsigned int TIMES = 12;  // 根据你的堆总尺寸,设置逼近的次数
    const unsigned int HEAP_SIZE = 0x10000;  // 设置堆总尺寸
    unsigned int free_space = 0;  // 用于剩余空间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 p[TIMES] = {0}; // 用于分配的指针组
    unsigned int size; // 当前分配的大小

    size = HEAP_SIZE * 2 / 3; // 首次尝试总空间的2/3
    for(i=0; i<TIMES; i++){
        while(size){
            p[i] = malloc(size);
            if(p[i]){
                free_space += size;
                size = size * 2 / 3;   // 这里改了,缩小2/3, 执行速度会慢一点,但会一定程度上解决碎片问题。
                break;
            }
            size = size * 2 / 3;  // 失败后,再缩小为2/3
        }
    }

    for(i=0; i<TIMES; i++){
        if(p[i]){
            free(p[i]);
        }
    }

    return free_space;
}

楼主:
下面是测试代码:

void test_get_heap_free_space(unsigned long space)
{
    unsigned char * p;
    unsigned long before;
    unsigned long after;
    long diff;
    unsigned long tick;

    DEBUG("test alloc space: %d", space);

    tick = TickGetUs();
    before = get_heap_free_space();
    tick = TickGetUs()-tick;
    DEBUG("before: %d, time: %d us", before, tick);
    p = malloc(space);
    tick = TickGetUs();
    after = get_heap_free_space();
    tick = TickGetUs()-tick;
    diff = before - after;
    diff = diff - space;
    DEBUG("after: %d, time: %d us", after, tick);
    DEBUG("diff: %d", diff);
    free(p);
    DEBUG("\r\n");
}
int main(void)
{
    test_get_heap_free_space(1);
    test_get_heap_free_space(2);
    test_get_heap_free_space(3);
    test_get_heap_free_space(4);
    test_get_heap_free_space(100);
    test_get_heap_free_space(1000);
    test_get_heap_free_space(0x8000);
    test_get_heap_free_space(0xE000);
}

test alloc space: 1
before: 59941, time: 20 us
after: 59929, time: 20 us
diff: 11

test alloc space: 2
before: 59941, time: 20 us
after: 59929, time: 20 us
diff: 10

test alloc space: 3
before: 59941, time: 20 us
after: 59929, time: 20 us
diff: 9

test alloc space: 4
before: 59941, time: 20 us
after: 59929, time: 20 us
diff: 8

test alloc space: 100
before: 59941, time: 21 us
after: 59844, time: 20 us
diff: -3

test alloc space: 1000
before: 59941, time: 21 us
after: 58935, time: 19 us
diff: 6

test alloc space: 32768
before: 59941, time: 21 us
after: 27171, time: 21 us
diff: 2

test alloc space: 57344
before: 59941, time: 21 us
after: 2588, time: 21 us
diff: 9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看源代码呗, 总共就1000多行

看了下,沒看出來,依然會有碎片化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沒看出來,依然會有碎片化的問題

代码贴出来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