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中的功率电阻是多大的(棕黑银金黑)

楼主(2021-09-17):
各位,现在这个电阻搞不明白多大的了,大家看看。

网友:
棕 黑 银 金=10×10^-2=10×0.01=0.1Ω

网友A:
五个色环电阻的识别:第一、二、三环分别代表三位有效数的阻值;第四环代表倍率;第五环代表误差。 如果第五条色环为黑色,一般用来表示为绕线电阻器.
棕黑银  10×10^-2   金 5%  黑 绕线

网友:
中间靠右有个小嘴巴?

网友:
功率不给出尺寸,是看不出来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个色环电阻的识别:第一、二、三环分别代表三位有效数的阻值;第四环代表倍率;第五环代表误差。 如果第 ...

搞明白最后一环是什么意思就明白了,感谢!

楼主:
感谢各位,因为最后一环不知道代表什么意思,现在看来应该就是0.1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五个色环电阻的识别:第一、二、三环分别代表三位有效数的阻值;第四环代表倍率;第五环代表误差。 如果第 ...

请教:4环电阻很容易识别,5环电阻怎么区分哪头是第一环或第五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4环电阻很容易识别,5环电阻怎么区分哪头是第一环或第五环。

看色环位置,误差环离其他环比较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色环位置,误差环离其他环比较远

理论比较远,实际目测是相差不大,
小功率很难辨识,除非用卡尺测量。

网友:
当4环看就好了  最后一位忘记啥玩意了  黑色代表保险电阻还是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比较远,实际目测是相差不大,
小功率很难辨识,除非用卡尺测量。

有些是误差环比较宽,
5环的1,2环没有金银
有时分不出来我是两边都算, 看看那个是标准电阻值, 反正色环电阻我还没遇到过非标的, 再不行就上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