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成熟电路:MCU+TP4056,USB充电检测切换,电量计算

楼主(2021-09-17):
如题,之前一直没有做过锂电池相关,也就是买了充电宝芯片测试下。担心日后不稳定出问题,还是用TP4056这样的吧。
有下面几个要求。
0:开关机电路,会设置一个按键,类似于手机长按开机关机。
1:需要有5V电,所以准备做个升压电路,求推荐一个升压芯片(会使用LCD,所以电流要比较大。)
2:USB充电,当有USB插上时候,自动切换到USB的5V供电。
3:电量指示(这里就准备用ADC采样用简单的转换关系。)
4:充电过程中电量指示(这是最让我不明白的:TP4056在充电输出一直是4.2V,充电过程中应该检测不到电量吧。或者说:假如电池电压:3.7V,TP4056输出的4.2V接到电池上,实际上电压就会变成3.7-4.2之间?)
5:听说TP4056有时候电池明明充完了,但是不跳灯,如果此时在使用MCU工作,更不会跳灯了,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总觉得参考下坛子里的盖革计,消化下就差不多了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36641

网友:
5.用钰泰的ETA6002 ,带路径管理,充电和MCU供电分开的,不会存在你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