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开和关不同延时时间的电路

楼主(2021-09-17):
需求如下:
检测开关闭合后,延时10s控制一个继电器吸合
检测开关断开后,延时40分钟再控制继电器断开

用单片机可以实现,不知道有没有不用单片机的方案

另外最好是低功耗,
之前想到的方案是开关闭合后用继电器互锁方式使电源接通再给系统供电,不使用的时候系统不供电
但是控制断开的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
不用单片机的方案都无比麻烦,也不省钱更不可能低功耗。

网友:
有现成的延时继电器,纯机械结构,价格有点贵。不知道还能不能买到,只在课本里见过。
再然后就是普通的电子式继电器,里面本质上也是单片机。

网友:
搞个延时芯片加比较器就可以

网友A:
年轻的时候喜欢拿 CD4000 系列搞各种延时逻辑,这个电路适合用施密特触发器搞。

CD4093,使用两个单元:

由于是 CMOS 电路,除了暂态充放电、下拉电阻外,基本是零功耗。

调整 R1*C1 设定闭合延时(10s量级),调整 R2*C2 设定断开延时(2000s量级)。
实际 C2 也可用下拉形式,但是考虑到 100uF 量级基本都是电解电容,自放电较大,使用图示上拉 C2 更为合适。

顺手补一张仿真图(已调整 RC 量级),最上(黄)是输入开关电平,最下(绿)是输出电平,相对于输入两个沿都滞后。
中间两个(蓝、粉)是 C1 和 C2,可以看到充放电暂态:

网友:
延时继电器,上面有个小旋钮调节延时长短,几块钱一只

网友:
5楼用心去做 电路带仿真还有蚊子说明   是信手拈来的吗  ?  牛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年轻的时候喜欢拿 CD4000 系列搞各种延时逻辑,这个电路适合用施密特触发器搞。

CD4093,使用两个单元:

这么晚还不睡觉,多谢 t3486784401

实际上重放电过程中R1*C1和R2*C2都会同时影响时间,只不过R1*C1量级远小于R2*C2,可忽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年轻的时候喜欢拿 CD4000 系列搞各种延时逻辑,这个电路适合用施密特触发器搞。

CD4093,使用两个单元:

大师腻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晚还不睡觉,多谢 t3486784401

实际上重放电过程中R1*C1和R2*C2都会同时影响时间,只不过R1*C1量级 ...

U1A=L 的条件是:SW1连续闭合,且时间超过 R1*C1 量级。
U1B=H 的条件是:U1A=L,或者最近一次 U1A=H 时间不超过 R2*C2 量级。

由于 U1A 和 U1B 在进入暂态前一刻,C1、C2 都处于完全放电/充电状态,因而理论上重复的暂态触发不会影响到暂态时间。
实际 R1*C1 就是闭合延迟时间(量级),R2*C2 就是释放保持时间(量级),两个互不影响。

----------------------------------------------------------------------------

顺手补个图吧,ton= K*R1*C1,  toff= K*R2*C2,不考虑二极管降压的话都是严格的时间常数,两级互不影响、重复触发不影响。
实际仿真的时候 K≈ 1.5 的样子,是和 4093 折转阈值相关的常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A=L 的条件是:SW1连续闭合,且时间超过 R1*C1 量级。
U1B=H 的条件是:U1A=L,或者最近一次 U1A=H 时 ...

了解,我刚才理解有问题
我搭电路实际跑一下!
非常感谢,太详细了!

网友:
几个继电器搞定,有延时关断的时间继电器。想简单直接用一个台达plc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