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74HC5555D用什么替换

楼主(2021-09-18):
停产,买不到了,请问可以用啥替换?

网友:
很奇怪为什么用这么偏门的器件?

看方框图,都是数字电路,实在找不到替换的,可以用CPLD搭。

网友:
看说明是可编程延时定时器和振荡器,一个SO-8的单片机应该能解决的

网友:
便宜的CPLD搭一个 5块多  能不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