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TPM2.0芯片是时候时候出来的?之前国内电脑都没有,win11打算放弃了这部分客户?

楼主(2021-09-18):
我记得TPM2.0国产芯片出来之前,国内将TPM2.0定义为非法,任何电脑不得配备TPM2.0,直到国产芯片出来。

也就是说,有一段空档期,国内的电脑都是没有TPM2.0的。

这段时间有多长?

网友A:
我记得微软后面又改口说TPM 1.2也可以安装了,这个版本的应该普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微软后面又改口说TPM 1.2也可以安装了,这个版本的应该普及了。

现在又改口必须TPM2.0了。如果使用破解手段,会增加52%死机的概率。

网友:
tpm1.0貌似就已经是违反国家安全的。。所有所有国内的主板全部有tpm插针,但是国内没有tpm模块出售(x宝上有,贵得一批)。

m$正在造成事实上的垄断。tpm芯片说白了一片stc8都可以克隆出来,就一个破mcu加上一点内置带保护的eeprom。只能说m$是为了养活一个产业链罢了(阿三国的小公司?)。tpm对个人用户基本上没有一点作用。指望它去加密文件?扯淡了。前面说了,它就是个带有密钥和保护的eeprom的mcu而已,参考u盾,一模一样的玩意。也就能加密一下密码之类。

就算是现在,tpm似乎仍然不属于国家承认的规范(可以查到tpm2.0只是集成了国密算法)。而且根据法规,只有国产国密芯片允许在国内上市。

确认了一下,TPM在2006年被M$引入系统,主要功能就是bitlocker全盘加密。17年之后TPM2.0被允许销售,但是仅限于国产厂家生产的芯片。

http://machbbs.com/chiphell/394677

网友:
TMP2.0国内有了啊,只不过只有某些机器和主板有。相反TMP1.2国内是不允许的。当初TMP1.2一直无法进入中国,所以2.0标准支持了中国的部分算法,申请成为ISO标准的时候中国才投了赞同票。
当然根据中国的规定,国内使用的TMP2.0的芯片必须在国内生产并通过国家密码局认证。

网友B:
不用担心,Intel和AMD近几代的CPU都内置了TPM 2.0,只需要在BIOS里面启用就行(一般默认是外置TPM模块)。

我的华硕主板 + Intel 9代CPU都能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担心,Intel和AMD近几代的CPU都内置了TPM 2.0,只需要在BIOS里面启用就行(一般默认是外置TPM模块)。

我的破x86平板atom z3735f  soc cpu都内置tpm2.0了。处理器内置tpm的好像没法启动tpm2.0模块,默认有密码,好像默认打开了。初始化重置模块也是失败。英特尔处理器内置的tpm2.0模块生产厂家是英特尔,外置tpm1.2模块的t420可以启用tpm模块,生产厂家stm。服务器单独购买的tpm很多都是英飞凌生产的。

网友:
thinkpad的tpm1.2有官方工具能升级到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