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的路由器有没有真正的“穿墙王”? 我之前买过几台都是吹牛的

楼主(2021-09-18):
这么多年,经常受到WiFi信号强度不够的困扰。

买过几台号称穿墙王、或很多天线的,发现什么用。

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穿墙王?

网友A:
WIFI信号强度不够的主要原因是国内对于WIFI功率的限制。
国内用过WIFI信号最强的是斐讯K2(K2p和K3听说更强),无线路由器放在7楼客厅,在楼下可以连上

网友:
没有,国标功率限制了。

网友:
听说开源的固件,地区改成USA信号会强一些,但没做过对比
我家的隔2墙还能连上,但速度还不如直接用4G快

网友:
wifi是双工通讯,楼主放弃吧……
除了加AP没其他办法的。

补充:
功率有天花板,天线没法改(全向天线大家都一样,没什么优化的地方),穿墙优化就是一件无从下手的事。
而多天线主要优化的场景,我相信是多频段同时收发,和穿墙没关系。

网友:
买了一个K2P A2版, 据说这个性价比很高, 信号也好, 实际使用效果不错, 我在五楼, 路由器放在客厅中间, 在我家楼下, 客厅一面, 链接5G信号, 距离几十米的位置依旧有信号, 并且可以用
今天又买了一个, 放在办公室用, 公司的垃圾低配tp隔了四道石膏板就不行了.
目前分为A1 A2 B版本, A版本都差不多, A1略贵,大约150左右,  B版本就不值钱了, 这个据说这个有被当矿机, 所以锻炼过的不知道怎么样.
这个分为官方系统和第三方系统, 因为我只用来做AP, 不需要路由, 官方系统不支持此功能, 我刷机用的第三方华硕魔改nano系统,

结论就是, 如果感兴趣, 可以花120左右买个A2版本玩玩, 老实做路由官方系统就行, 有其他需求的可以要卖家刷一下三方.

网友B:
我们公司用的是86面板瘦AP,每个房间一个,25mW发射功率,覆盖好辐射低。

网友:
AP上我还额外借了3条网线,1条到电视,2条到书桌, 手机设备连wifi

网友C:
信号不好和位置也有关, 之前路由器放在A点的电视柜上, 基本上就是贴墙 而且底下的位置, 结果除了客厅, 其他地方信号都不好
后来把屋子里网线重新走了一遍, 路由放在了B点, 并且架高到了房顶位置, 整个屋子信号都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信号不好和位置也有关, 之前路由器放在A点的电视柜上, 基本上就是贴墙 而且底下的位置, 结果除了客厅, 其他 ...

哈哈,UHF频段有高度有直射就是爷啊…

网友:
目前用过的斐讯K2 最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信号不好和位置也有关, 之前路由器放在A点的电视柜上, 基本上就是贴墙 而且底下的位置, 结果除了客厅, 其他 ...

靠近A的延长线与底边的交叉点 ,其偏左的位置,整体信号应该更好

网友:
2.4G/5G频段决定了穿墙效果不会好的,搞几个AP增加覆盖才是正道,如果 没有大流量下载可以直接用AP无线中继。

网友:
同样换了几个都不太好,后来买了个二手的AC68U还不错,隔两道墙刷小视频无压力,据说AC86也很好

网友:
每个房间一个86面板AP,POE千兆网线供电方案,方便好用,每个房间都是5Gwifi 300M速度下行都没问题。

网友:
什么穿墙,无线中继感觉都坑,都是假信号,关键还是原始信号得够强

网友:
以前的华硕路由器AC68,地区设置澳大利亚,功率可以很大,后面更新了固件,默认识别在中国,设置地区功率就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用的是86面板瘦AP,每个房间一个,25mW发射功率,覆盖好辐射低。

是全屋都使用一个ssid,并且全屋无缝连接?

就是说我厨房连接了一个ap,到了阳台,会改为自动连接信号更强的ap?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全屋都使用一个ssid,并且全屋无缝连接?

就是说我厨房连接了一个ap,到了阳台,会改为自动连接信号更 ...

莫总,没错,全屋一个SSID,自动漫游。AC+AP架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全屋都使用一个ssid,并且全屋无缝连接?

就是说我厨房连接了一个ap,到了阳台,会改为自动连接信号更 ...

补充:字数补丁

网友:
Mesh或者AC+AP,效果比较好,一个大路由覆盖完整会比较难。

网友:
不嫌TPLINK水星之类便宜的话,也可以用它们的MESH路由器。
我每层放一个TPLINK的WDR7650(140多块一个),上楼下楼自动切换,虽然有点延时,不过不打游戏无所谓。
以前是普通无线路由器,下楼了,还连着楼上的弱信号不断开,可太麻烦了,还得手工切换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全屋都使用一个ssid,并且全屋无缝连接?

就是说我厨房连接了一个ap,到了阳台,会改为自动连接信号更 ...

AC+AP的话,AC负责管理,AP负责无线接入,每个AP会有一根网线连接到AC,所有AP都是相同SSID及密码,有一些可以使用软AC,比如UNIFI,即可在电脑上安装个AC管理软件,配置的时候打开配置下即可。

还有一种同MESH,这个类似于中继,如果是无线回程的话会有影响,当然有一些有专门的回程频道,也可以使用有线回程,这个也是一个SSID及密码。

我感觉莫大需要这个来扩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全屋都使用一个ssid,并且全屋无缝连接?

就是说我厨房连接了一个ap,到了阳台,会改为自动连接信号更 ...

嗯,不过AC+POE AP家用有点奢侈,两三台WiFi 6路由组有线mesh也可以实现一样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不过AC+POE AP家用有点奢侈,两三台WiFi 6路由组有线mesh也可以实现一样的效果。 ...

还好吧,全屋8个千兆86面板WiFi+路由器也就三千多搞定,当然前提是装修得每个房间都留了超五类以上网线。

网友:
买2个TP-LINK WDR7660 千兆易展 有线,无线都可连接。用起来很爽,

网友D:
是不是有时候即使路由器足够厉害,手机端不够猛也基本无济于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不过AC+POE AP家用有点奢侈,两三台WiFi 6路由组有线mesh也可以实现一样的效果。 ...

确实,家庭用最佳方案就是MESH有线组网,其实AP面板受限制于空间,看评价5GWIFI信号都不怎么好,WIFI2.4G 又慢得很

网友E:
试过,大厅和房间使用有线回程,同一SSID。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过,大厅和房间使用有线回程,同一SSID。可以用。

两台路由器不使用网线,只使用WiFi中继,可以吗?

两台路由器都设置成同样的SSD和密码就可以?还是还有其它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台路由器不使用网线,只使用WiFi中继,可以吗?

无线  中继 不稳定的, 掉速减半。

用过最强的首选是斐讯K1,其次K2。    第一代出来的K1路由买了一个给同事,    我和他同住在同一楼层的宿舍,
同事在该楼层 中间的房间住,   K1路由 装在他房间的中间,  不靠窗边。   我在 同一楼层的 边缘,  和同事房间相隔2个房间+1个楼梯+1个走廊   共5个墙面。

我在我的房间 用笔记本直接  有时会掉线,  然后  我再用一个K2路由做无线中继, 能稳定连接不掉线。 下载电影稳定。

网友F:
以我这么多年交的学费看,AC+PoE供电的AP是不二之选,配置起来也是最简单的

网友G:
刚好今天也在找AP,如果家里已经拉好网线,这个东西应该不错,便宜质量好低功耗,通过网线连主路由器,然后WIFI设置同一SSID,但我还没试过,只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我这么多年交的学费看,AC+PoE供电的AP是不二之选,配置起来也是最简单的 ...

推荐一款产品的购买链接。

网友H:
这两天装修无论装修公司怎么建议,我还是坚持在房子的正中间位置的吊顶里面放一根网线和一根电源线,再怎么好的方案没这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两天装修无论装修公司怎么建议,我还是坚持在房子的正中间位置的吊顶里面放一根网线和一根电源线,再怎么 ...

吊顶不能使用金属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吊顶不能使用金属板吧?

是那种石膏板,我让空调的人帮我定做了一个假出风口,可以拆下来,也方便信号穿透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刚好今天也在找AP,如果家里已经拉好网线,这个东西应该不错,便宜质量好低功耗,通过网线连主路由器,然后 ...

网速太慢了吧??

网友:
我十几年前在装修时就已经是想当穿墙王了。除了那两套卫浴,一个厨房及一个后阳台外,每处都有在墙体里埋设当时的 CAT5E 的线,不然今天还不知该咋上网哩?!

网友:
我十几年前在装修时就已经是想当穿墙王了。除了那两套卫浴,一个厨房及一个后阳台外,每处都有在墙体里埋设当时的 CAT5E 的线,不然今天还不知该咋上网哩?!

※ 哇!...刚又遇到论坛回复一直没反应后,又再多按了一次回复,而这个就是结果了。

网友:
我用TP-LINK的AC+AP方案,但是AC管理功能太差,MAC地址编辑用户名功能都没有。

网友:
100兆网络想wifi用的爽,考虑性价比上k2  100元。2.4gwifi 100米距离穿一堵墙都能连接的上,最多穿墙3堵。2.4同频干扰大速度上不去。5g wifi可以无遮挡10米左右,穿一堵墙。10米内穿一个木门速度能11M,信号掉一格,无法全屋满速11M的。直接上华硕tuf ax5400  769价格,180房子都不需要开2.4g了,直接5g全覆盖。10米无墙面遮挡可以无线跑满500m宽带实测72M,10米距离,穿一个木门。无线速率1200。2.4g比斐讯稍微差点,但是上下邻层链接也是没问题,速度就不要提了,流畅可用就行。整机6瓦,插一个256g优盘开局域网文件共享轻松54M,远程可访问共享文件,速度别提了能用。支持外网唤醒局域网电脑,轻度nas。mesh组网?一般家庭家用不存在的,如果确实需要组网再买一个就可以组网了。说穿墙王的都穿墙不咋的,贵的路由决口不提穿墙,个个穿墙能手。一层楼,一路由,一千兆,一nas,769全搞定。

ps插入图片
10米距离穿一扇木门,能到1200满速率,实测72M无压力,再远点就是800m的样子了,实测40M的样子。链接都不是问题,现在考虑的无线速率衰减能不能跑满,不需要跑满300m以内宽带则整层无需组网。

购买截图

平时测速截图

网友:
主路由esxi+LEDE,五个路由器,因为户外还有设备要连接WiFi,所以一楼配置了三个路由器,二三楼各一个。320平方三层楼基本可以全覆盖,无缝漫游。路由器都刷梅林系统AIMESH组网。一个网件R7960P做AIMesh主机,剩下一个R7960P,三个网件R7000,做AIMesh节点(三个有线回程,两个无线中继)。信号强的地方连5G可以跑到路由器无线的极限650Mbps,穿两到三堵墙能稳定连接,但速度只剩几十Mbps。截图是组网结构和在几处不同的地方测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FI信号强度不够的主要原因是国内对于WIFI功率的限制。
国内用过WIFI信号最强的是斐讯K2(K2p和K3听说更强) ...

k2p 体验下来不行

网友:
我家用的AC+吸顶AP,每层一个吸顶AP放在客厅合适的位置,所有房间都能覆盖!相对于每个房间一个面板AP,这个方案要省一点!买的华三的设备,很稳定!

网友I:
刚刚在咸鱼买了二手一套,AC加AP,家里没啥需要千兆的设备,估计百兆够用了,正在试机。

网友:
真的穿墙猛,那些个基于电力线PLC通讯,或者中继转发的子母机,也就没市场了的。

网友:
我家不大,但是信号也不好,提前没预留多余网线,于是弄了个子母路由器带电力载波的那种,还算是方便,正常使用时够用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用的是86面板瘦AP,每个房间一个,25mW发射功率,覆盖好辐射低。

好奇大师在什么样的公司上班?

网友:
实际情况是没有的,哈哈。

wifi是双向通讯,提高性能不只是单纯提升路由器发射功率的事情,还必须提高路由器的接收灵敏度。

这两者缺一不可,所以只说发射功率高的产品都是骗人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刚刚在咸鱼买了二手一套,AC加AP,家里没啥需要千兆的设备,估计百兆够用了,正在试机。

你这AP需要适配器供电+网线连接AC,部署起来还是有些乱?
是窗外布线,跨层无线覆盖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你这AP需要适配器供电+网线连接AC,部署起来还是有些乱?
是窗外布线,跨层无线覆盖么  ...

家里每个房间都有布设网线和电源的,连线照片只是在配置试机。

有带POE的AP,贵一些,还需要加POE交换机,图省钱,就这么着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家里每个房间都有布设网线和电源的,连线照片只是在配置试机。

有带POE的AP,贵一些,还需要加POE交换机 ...

配置完成后,AC可以通过无线控制AP,不需要再连线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J:
配置完成后,AC可以通过无线控制AP,不需要再连线么?

要连线,房间原本就有连线

网友:
我80多平的房子,之前用国产TPlink 的 AC+AP, 2个吸顶,2个面板。  居然有角落覆盖不到。  很多时候居然不会自动切换到最近的AP。 体验很差。

最近换了小米的最新的两款路由,做有线mesh。2个月使用下来,信号没死角,wifi6 和 游戏专用频段 网速确实提升很大。体验不错。

网友:
H3C H5 或者H8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要连线,房间原本就有连线

网线是埋管么
如果没埋管,布线真是有些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要连线,房间原本就有连线

非POE AP,AP死机的情况下,AC无法控制AP重启,只能手动去重启AP么?

网友:
新装房的话建议poe网管交换机+86wifi面板,几千的投入相对装修来说没多少,但wifi体验完全不一样。老房没埋网线就mesh方便些。

网友:
ubnt unifi uap- ac-lr 不需要AC控制器,可以装两三台 吸顶安装 一个ssid无缝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有时候即使路由器足够厉害,手机端不够猛也基本无济于事

你说的很对,如果手机发送信号能力差,手机自己连接路由就会老是掉线,就是平时大家说的手机wifi断流,有的手机自己就有这毛病

网友K:
H3C H1套餐,POE 1AC+3AP,实验了光猫出来的IPTV直接接AC Lan口,iptv机顶盒就可以随AP走了,AP即可无线也可有线iptv。非常省心!不需要一对vlan的交换机了,也不需要两根网线一路走iptv一路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K:
H3C H1套餐,POE 1AC+3AP,实验了光猫出来的IPTV直接接AC Lan口,iptv机顶盒就可以随AP走了,AP即可无线也 ...

我这里电信的iptv可以跟宽带共用的,几年前iptv需要单独从光猫的tv口接,单独走线,很麻烦。
现在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台路由器不使用网线,只使用WiFi中继,可以吗?

我的主路由是电信的光猫出来的。
试过,好像是不支持。
刚好以前装修布了线,所以懒得再买新的路由。
用线接,副路由接输出口,副路由设置一下就OK了。
关闭那个什么DPC,分配IP那个,用主路由的IP分配,然后设置成一样的SSID和密码,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台路由器不使用网线,只使用WiFi中继,可以吗?

两台路由器不使用网线,只使用WiFi中继,可以吗?
A: 可以,不过支持中继的路由不多,设置起来也麻烦,现在都是用mesh组网,自动组网的,京东搜索wifi6 + mesh,一家的路由摆一起一个按键就自动组好网了,家里摆几个就可以自动漫游了。

两台路由器都设置成同样的SSD和密码就可以?还是还有其它设置?
A: 不行!这样基本上不会自动漫游的,或者非常差,实际上是信号差得不行了才会重新搜索连接到附近的路由器上。

网友:
光发射信号强没用,手机等等设备的发射功率不够大,ack信号路由器不一定收得到。现在路由器很少会单独加LNA,FEM里面的LNA放大倍数一般。

网友L:
引用 网友K:
H3C H1套餐,POE 1AC+3AP,实验了光猫出来的IPTV直接接AC Lan口,iptv机顶盒就可以随AP走了,AP即可无线也 ...

我用H3C H200+4AP,发现AC太热,你有这问题吗

网友:
有条件就AC+AP,一步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用H3C H200+4AP,发现AC太热,你有这问题吗

你这AP是POE供电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