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mos管,可以用于信号的通断(开关)?

楼主(2021-09-18):
一般都是功率mos管,但现在我们想控制(音频)信号的开关,有吗?

网友:
模拟开关,接到隔直电容前面

网友:
4066不香么?

楼主:
隔离度,不太好。

楼主:
导通电阻,也大。

网友:
用模拟开关不就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通电阻,也大。

各种DG, ADG开头的模拟开关一大堆, 上ADI和Vishay官网找呗

网友A:
对隔离度有要求 用射频开关 HMC595 HMC545

网友:
引用 楼主:
隔离度,不太好。

如果你仔细思考一下隔离度受制于什么因素,你就不会认为功率MOS的隔离度能比4066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隔离度有要求 用射频开关 HMC595 HMC545

射频开关上无法承受直流电压,用不了的。

网友B:
一看lz的回复我赶紧退出去了…

网友:
你到底是要干嘛啊  继电器 隔离度怎么样啊? 另外 你所说的隔离度和我们想的隔离度是一个概念吗?

网友:
我看了也发表点扁言赶紧退出了:射频开关无法承受直流,难道你音频就是指直流吗?两个信号不就一回事吗?只是一个频率相对高一个相对低而已,的确不晓得你要干啥了,继电器应该是最适合的,

网友:
而且也还是没忍住要再放一贴:谁说的射频开关不能接直流了?!

网友:
小的信号继电器不香吗?4066也完全够了,隔离度找单片一切二的,这就不存在啥隔离度了

网友C:
隔离度的问题,多年前做过分配器,模拟开关只有在空通道时才能听到相邻通道的声音,非常轻,音量开到很大时才能听到,当几个信号输入端都有信号时,压根听不见,串过来的信号被本通道的信号覆盖了,一点经验分享给你

网友:
隔离度高用干簧管继电器咋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看lz的回复我赶紧退出去了…

LZ总是问一些看似很小白的问题,然后下面给了答案他才开始挤牙膏地说出要求,这又不行那也不够,到最后终于问出了他的动机才发现他想要的跟他问的没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隔离度的问题,多年前做过分配器,模拟开关只有在空通道时才能听到相邻通道的声音,非常轻,音量开到很大时 ...

你说的是通道隔离度(crosstalk),LZ问的应该是输入输出隔离度(isola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总是问一些看似很小白的问题,然后下面给了答案他才开始挤牙膏地说出要求,这又不行那也不够,到最后终 ...

大师总结到位,论坛还有2个这种气氛组类型的坛友。现在看到他们的帖子默默关掉。

网友:
直接上继电器完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总是问一些看似很小白的问题,然后下面给了答案他才开始挤牙膏地说出要求,这又不行那也不够,到最后终 ...

可能楼主希望其他人赞同他的天才想法,“几毛钱的mos替代了几块钱的芯片,我可真是个天才。”下面的人无论说什么其它方案都会被否掉。

网友:
一般的mosfet有寄生二极管,是没法直接用的。

网友:
Audio Switch,有专门的分类的,涉及20KHz频段内的Leakage, On Resistance平坦度之类。
以我比较熟悉的ADI/Maxim(卧槽,美信官网,竟然打不开了。。。)为例,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ts/audio-video.html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 ... s-multiplexers.html
https://www.analog.com/media/en/ ... tch-cheat-sheet.pdf
https://www.analog.com/media/cn/ ... itches_or_Muxes.pdf

网友:
我觉得JFET能干这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