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B模组活跃时间小于AT命令响应时间该如何处理?

楼主(2021-09-18):
额,就以我的问题来说明吧。
1、我用的是bc26模组,发送数据最长等待时间是128s。
2、我使用电信卡,APN是ctnb,即conntected->idle默认20s,从idle->psm默认是2s,psm->connected默认24h。

我现在有点纠结:如果我发送数据超过20s还未收到平台响应,那我是否还要继续等待?
如果等待:此时模组超过20s未有动作,模组即将进入idle,此时就是想再重发数据也没有机会了。
如果不等待:毕竟手册上说最长等待时间是128s,如果在20s~128s之间能收到平台响应数据呢。

恳请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20秒未收到就重发吧。这个时候没啥机会收到下发的数据了

网友B:
从感觉上来说,既然 AT 命令的响应超时时间未到,模块就不能认为是 idle 状态,而是要超时时间到了,才允许被置为 idle 状态。
不过这细节,移远未披露,要深究的话,还是问一下 FAE。

一般来说,20 秒内未收到,那就放弃吧(20 秒已经够长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秒未收到就重发吧。这个时候没啥机会收到下发的数据了

感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感觉上来说,既然 AT 命令的响应超时时间未到,模块就不能认为是 idle 状态,而是要超时时间到了,才允许 ...

感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