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2232 QFN 封装下, 芯片底下是不是不能愉快的打GND孔了?

楼主(2021-09-18):
1. )如题,红色区域 是不是 不能愉快的打 对地过孔了?

2)另外 GND 覆铜由中间焊盘  覆盖到 红色区域(中有中间区域绿油开窗)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 只要板厂 绿油不破 理论上不存在什么隐患吧?
     还是说为了杜绝隐患  红色部分就直接不覆铜了

网友A:
不行,过孔是肯定不能打的,就算不开窗。最好连走线也不要走,绿油并不100%可靠

网友:
不行,过孔是肯定不能打的,就算不开窗。最好连走线也不要走,绿油并不100%可靠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过孔是肯定不能打的,就算不开窗。最好连走线也不要走,绿油并不100%可靠 ...

那只能 红色区域  连铜皮都不放了

这芯片的封装也不知道谁最初设计的,  弄的四周的GND 管脚 都只能向外打孔, 而不能往内走线

网友B:
http://www.ftdichip.com/Support/ ... CB%20Footprints.pdf

第31页,建议设置成keep-out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ftdichip.com/Support/Documents/TechnicalNotes/TN_166%20FTDI%20Example%20IC%20PCB%20Footpr ...

哦哦 ,谢谢,   在芯片的手册里没有找到对应的描述,所以上来问问,    原来提醒写在了 封装手册上了  ,感谢

网友C:
设计这个封装的工程师们简直是卧龙凤雏

网友D:
我觉得是可以的,绿油+丝印,还有锡会把芯片抬起来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是可以的,绿油+丝印,还有锡会把芯片抬起来一点.

绿油加丝印 是个办法 ,先试着当净空区用 ,   不行再绿油加丝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这个封装的工程师们简直是卧龙凤雏

  可能想秀个个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绿油加丝印 是个办法 ,先试着当净空区用 ,   不行再绿油加丝印

注意了!芯片底下严禁加丝印!!!尤其是qfn,本身pad就是欠高的,你再加点丝印把芯片往上顶一点就是生产事故了!

原则上可以走线铺铜,但是务必要全部盖油,且必须确保板厂出来的板子绿油是完整的,且过孔处没有溅锡漏铜等,钢网开窗开小点,建议只开正中心芝麻大小(芯片功率极低,pad仅作为gnd导线用,一般不用参与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注意了!芯片底下严禁加丝印!!!尤其是qfn,本身pad就是欠高的,你再加点丝印把芯片往上顶一点就是生产 ...

好吧,你说的有道理。

网友B:
QFN下面确实不能加丝印,稍微垫高一点点都会大幅提高虚焊不良率。

至于走线应该是问题不大,但是不能放过孔走线有个毛意义?全围死的啊。

网友:
其实过孔也不是不能打,HDI激光盲孔工艺就没问题,可以做得很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过孔是肯定不能打的,就算不开窗。最好连走线也不要走,绿油并不100%可靠 ...

还有一个做法,不推荐,在绿油上再涂一层丝印的油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计这个封装的工程师们简直是卧龙凤雏

TI 的電機驅動芯片 DRV8353RS,底下的焊盤是歪的,和手冊不一樣,一度讓我懷疑是假貨,仔細一想應該是正品,因為假貨肯定不敢搞這麼個性:

网友F:
话说封装搞成这样的目的如何哪位高人可以科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QFN下面确实不能加丝印,稍微垫高一点点都会大幅提高虚焊不良率。

至于走线应该是问题不大,但是不能放过 ...

以前画QFN 的时候   外面一圈的  GND 管脚 完全不用管 直接 连到中心焊盘再打过孔就好,    这次就只能从外面打过孔拉出去了

网友:
大面积接地不能打过孔会漏锡增加焊接不良率。周围铺铜加绿油也会增加焊接不良率。打孔要做树脂埋孔,且孔要小。你这232芯片又不是功率芯片要啥大面积散热吗?接地屏蔽作用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话说封装搞成这样的目的如何哪位高人可以科普下

5楼截图已经说了,释放应力(strain relief)。

网友:
大面积接地可以打过孔,但要对称,孔径<=8mm即可,不会漏焊锡。

网友:
楼主位的封装,只能说打了以后有隐患的,实际应该没问题。 当年快板厂的线宽/线距过孔尺寸能力还不是很高的时候,为了2层板走开,就把qfn底下的散热焊盘削了一圈,放了几个过孔,然后就发现一定比例的短路。后面分析短路原因是过孔做的比较大,焊盘盖油的时候孔内没盖满,芯片散热焊盘上的锡灌进了孔内导致短路。 所以推断一下,首先现在的板厂工艺能力都高了,过孔本身就可以做到很小,过孔盖油本身就不会有问题,其次就是孔小了焊锡也灌不进去,第三楼主位的图红色区域本身也没有锡。所以红色区域覆铜走线甚至打几个过孔也没问题。当然现在板厂的工艺能力提高了,直接往外拉线应该也能走开,能避免在红色区域走线应该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