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跟随器无法跟随负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1-09-18):
        最近再搞IEPE采集,然后IEPE传感器信号需要滤波处理,用到了运放,这里可以等效为一个电压跟随器,实际测试的时候发现个问题,电压跟随器没办法跟随负电压,用信号发生器产生一个-2.5-2.5V的正弦波,下半周期的负电压直接没了,运放用的是OPA2144,供电用的是正负双电源供电,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想到可能的问题是运放输入不是轨到轨

网友A:
不是轨到轨输入就提高电源电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轨到轨输入就提高电源电压呗。

我试下看看

网友B:
如果整个负半周都没了,那你查运放负电源是不是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整个负半周都没了,那你查运放负电源是不是接错了。。

这个没错,如果接错了,估计运放当场就冒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错,如果接错了,估计运放当场就冒烟了

你想多了。vee接到gnd上面没有任何影响,就是负波全部消失而已。

网友:
后头ADC用的传奇的AD7606呀,IEPE应用,多数客户会用精密Sigma Delta的AD7768的。
https://www.analog.com/cn/design ... the-lab/cn0540.html

网友:
ds写的轨到轨,没啥怀疑的

网友:
测下运放的负电压是不是接到gnd了或者没有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整个负半周都没了,那你查运放负电源是不是接错了。。

直接用一个F2412S的±12V电源测试还是一样

网友:
上面明确写着  输入包括负电源轨,没提正电源轨输入
先把信号发生器输出调小点,不要到电源轨,再有问题就是电路的原因了,multisim仿一下

网友:
楼主是用示波器采的5脚和7脚的信号吗,如果供电没问题,把电容C75去掉试试呢

网友C:
ADC可以输入负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C可以输入负轨吗?

可以的,现在统一回复下问题究竟在哪,平时使用单电源的情况较多,习惯性的就把接到运放V-的供电当成GND了,实际上在双电源系统里,这个时候的参考地是0V,不管是+12V还是-12V,他们电压都是参考0V来的,如果示波器的探头接在-12当参考地,是绝对不可能查看到负半周电平的

网友:
这个有点尴尬了